电脑电源通电 家里漏电保护器跳闸 (请教如何维修)

楼主(2020-06-21):
测了一下,接地线就是通大地的线和输出线短路了。红黑黄线之间也只有100欧左右阻值。 输出的负极和电源插口上的地线一样接外壳联通起来的。   我把电源板拆下,测一下插口地线和输出负极是短路了,正极50欧。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外壳连接,只有两个Y电容连接,但是y电容电阻无穷大,他们是怎么短路的?

电源输入处地线

输出滤波

整机 银欣代工

网友:
大多数电源高低侧都是三样 y电容  变压器  光耦,查变压器高低侧电阻吧,受潮击穿什么的。

网友:
低压地本来就是连接在大地上的。。。
你这个可能是输入电流不平衡,上电瞬间零火线电流不一致。。。

建议先换个漏保试试。。。不行这个电源就别用了,一定要用就测对地漏电流,要小于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