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谁知道日立DS7DF充电手电钻的电流大概有多少吗?

楼主(2020-06-21):
搬家的时候把手电钻的盒子、充电器、另外一块电池都丢了,现在只有一块电池,应该是镍铬的,7.2V。用的不多,一般等用的时候就发现没电了。
所以自己想DIY锂电池,拆开看了尺寸,可以放下21700的,就是不知道这货电流一般能多大,有谁知道的吗?

或者类似的手电钻的电流就可以,电压7.2V,扭矩锁定后最大8Nm。

楼主:
查了一下,这款用的电机是RS-550VC-8514,厂家不知道。
日立的用mabuchi的可能性很大,在mabuchi主页上搜不到同款的马达。
找了个看起来差不多的,比如RS-550PC-8019,参数如下:
MODEL
VOLTAGE
NO LOAD
AT MAXIMUM EFFICIENCY
STALL
OPERATING
RANGE
NOMINAL
SPEED
CURRENT
SPEED
CURRENT
TORQUE
OUTPUT
TORQUE
CURRENT
V
r/min
A
r/min
A
mN·m
g·cm
W
mN·m
g·cm
A
RS-550PC
8019
6.0 - 9.6
7.2
15300
1.4
13540
10.8
41.7
425
59.1
363
3700
83.0

日立DS7DF的转速范围是0~600rpm,这样计算减速比大约15300/600≈25(实际上由于带了减速机,还是带了一点载的,所以实际空载转速不会到15300,所以减速比可能更大点)
日立DS7DF的锁紧最大扭矩8Nm,按照减速比算(效率按95%算),马达的扭矩大约337mN·m。电机的扭矩和电流基本是正比的,根据扭矩41.7时电流10.8A时和扭矩363时的电流83A,算出来电流大约77A。
看来一般的锂电池是不能胜任的了。

楼主:
淘宝上搜了一下,21700的话,三星的30T、40T应该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这款用的电机是RS-550VC-8514,厂家不知道。
日立的用mabuchi的可能性很大,在mabuchi主页上搜不 ...

77A的电流就是最好的松下c6电池2并2串也不够

这电钻真是牛b

别自己吓自己了

77A是绝对不可能的

原装电池里是6串的镍铬  容量应该是1.5Ah

什么镍铬能50C放电啊   外星科技?

日立DS7DF的开关是16A 24V...........

77A 6V(满电8.4v)的功率怕是早就烧坏开关了

网友:
你这整得也太夸张了
数码4段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A的电流就是最好的松下c6电池2并2串也不够

这电钻真是牛b

单纯根据电机的信息算出来的,不代表真的有真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A的电流就是最好的松下c6电池2并2串也不够

这电钻真是牛b

而且电机不一定就是那个电机

网友B:
同一电机不同齿轮箱输出扭距就不一样,根据扭距来计算电机功率也太不靠谱了吧?!你不如按电机型号查功率或直接查堵转电流

网友:
可以靠诉你,动力型的21700锂电带550电机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电机不同齿轮箱输出扭距就不一样,根据扭距来计算电机功率也太不靠谱了吧?!你不如按电机型号查功率或 ...

齿轮箱我也不知道,只是根据转速推测的减速比。
实际使用过程扭距一般是不会到8Nm的,调节范围最大是4Nm,拧螺丝的时候也不会最大转速去拧,这样电流也会小的。
即使堵转了,一般也不会开关扳到底的。再加上开关、导线等的电阻,使得实际电流不会到七八十A的

网友:
你看最大功率输出时的电流就行,堵转靠保护板直接切断供电。
这样算的话满大街的48G就成。

楼主:
这是现在的电池照片

网友C:
我改的两节特斯拉拆机,用起来棒棒的,充一次电用一个月,实际情况下,5A电流就够了,堵转也就1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两节特斯拉拆机,用起来棒棒的,充一次电用一个月,实际情况下,5A电流就够了,堵转也就10A ...

多大电钻呢?同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电钻呢?同款?

日立7.2V冲击起子  和你的同款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