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5v充电器,本想修一下但是一个管爆了不知道型号了

楼主(2020-06-21):
本来是想拆开修一下的但是管子爆了,型号不知道了。坛里大神多帮忙看一下。已经测量过这两三只脚的管子坏了

网友:
做工垃圾,直接扔了吧!!

网友A:
2SC5027=13003
炸了的小三极管是2SC945(炸下来的小块应该还在,可以看到)

网友:
没修的价值,即使是好的,也要慎重使用这类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C5027=13003
炸了的小三极管是2SC945(炸下来的小块应该还在,可以看到)

佩服,这才是专家水平,点赞。

网友:
这做工还修,这电源还能再垃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C5027=13003
炸了的小三极管是2SC945(炸下来的小块应该还在,可以看到)

大的三极管用13003就可以是吗?小的用2sc945是吗?掉下来的已经找不到了

楼主:
感谢 修芯 大神指导。换了两个三极管,后自己又查出来换了两个整流二极管,一只光耦,两个光耦附近的电阻成功修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修芯 大神指导。换了两个三极管,后自己又查出来换了两个整流二极管,一只光耦,两个光耦附近的电阻成 ...

恭喜!
我也是修过这种,所以知道一点。

网友:
看做工确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