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问个ssd 主板芯片sot23-6,丝印I4BEA

楼主(2020-06-21):
得到一张intel ssd 裸板 大概530系列  ,主控标识 BF29AS41BB0 据说是sf2281,颗粒是29f16b08mcm 16贴,接usb转接盒  ChipGenius 可以识别是intel ssd ,主控,颗粒不能识别,打开分区软件卡死 或不识别,win7 硬盘管理器也不能正常识别,bios下也无法识别到ssd,偶然在转接盒里是短接pcb上的j3,系统提示找到SandForce设备,一下又消隐了,后来就没提示过,仔细观察pcb上面有元件丢失。图中红圈处。

看样子是暴力磕掉的,与网上相似pcb比对,应该是与旁边的ic相同,但是放大镜下看到的“I4BEA”或者“14BEA”都查不到该丝印对应的ic,请教各位大大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ic,可有代换?

网友:
你试下有没有可能收到一个坏磁头的硬盘拆主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