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修复坏道,DISKGENIUS这么好用的吗?

楼主(2020-06-21):
      收了一台机器,HD TUNE PRO扫了一下27G左右有坏道,用Victoria修复,卡了半天过不去,一直在“测试/维修”状态,没耐心了~~换DISKGENIUS,1秒修复!再用Vcitoria扫描,顺利通过!奇了怪了,DISKGNIUS这么好用的吗?
      之前修硬盘的时候,就发现DISKGENIUS在有些细节方面做得很好,一直在结合着MHDD、Victoria用,没想到这次表现太亮眼了!

网友:
楼主没有贴图呀
不知道改功能在哪里(哪个位置)

网友:
我用DISKGENIUS修复坏道从来就没成功过。有坏道了基本上就快完蛋了。屏蔽掉还能凑活存点临时资料。

网友:
硬盘修复是所有软件都尝试,碰运气

网友A:
你那Victoria马上就要修完了,然后你给关了,换dg,直接就过了。

网友A:
修坏扇区这个事吧,是个玄学,看看数据乐呵呵就行了,很多修好的其实只是把坏道加到p表了。坏道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
我以前从一个老MacBook Pro里拆了个硬盘出来,报了两个05,用DiskGenius修了一下居然可以修好
但是不知道坏道多点的能否修复,准备把家里的一个有600多05的老监控盘拿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Victoria马上就要修完了,然后你给关了,换dg,直接就过了。

这么巧的嘛,不太相信这么玄学的事~~

网友:
切,坏道算个毛,硬盘一出厂就有几千坏道了,只不过写进P表然后靠编译表让非工厂软件发现不了这些坏道而已。

网友B:
上述软件都没用,建议用HDDREG,DOS下面用,老毛挑自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述软件都没用,建议用HDDREG,DOS下面用,老毛挑自带

以现在的磁盘数据密度,你是嫌磁头坏的不够快么?还不如运行一下工厂工具调整磁头飞行高度、扫描读写缺陷、压缩坏道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现在的磁盘数据密度,你是嫌磁头坏的不够快么?还不如运行一下工厂工具调整磁头飞行高度、扫描读写缺陷 ...

不是全盘啊,制定位置修复一下,马上就好,如果修复不了,就隔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全盘啊,制定位置修复一下,马上就好,如果修复不了,就隔离吧

hddreg只能修复退磁引起的坏扇区,而且反复充磁过程有可能破坏邻近扇区的磁特性,并且非常损耗磁头,这样会让故障进一步扩大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坏扇区这个事吧,是个玄学,看看数据乐呵呵就行了,很多修好的其实只是把坏道加到p表了。坏道多了就不行 ...

工厂出厂也是这么屏蔽坏道的,P表一般几百到上千记录。
1万多记录的P表容量还不够?一个记录可以是同一磁道多个连续的坏扇区哦。学会压缩P表先。
真要不够用,刷返修专用固件,6万多P表记录,够不够?
什么,还不够?那刷降容固件,25万多P表记录,够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出厂也是这么屏蔽坏道的,P表一般几百到上千记录。
1万多记录的P表容量还不够?一个记录可以是同一磁 ...

你说的都对,淘宝上卖盘的也都是这么干的,但是这种盘,我是不买,谁买谁知道。

网友:
我的500G东芝笔记本薄盘,一个坏块,用这个修复功能,确实很快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