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银行用的客户机,MINI电脑小主机拆看(国光UT3000N)

楼主(2020-06-21):
MINI 电脑小主机---WIN7 32位系统,foobar2000运行挺流畅。外接硬盘当硬盘播放器用,原来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47)选曲不方便。到手拆开看看。。。。。。店家小主机介绍

小主机全套

电源适配器,外接硬盘要换个功率大的

内部分布

接口挺多

顶面

合格证

前面板有两个USB2.0接口

箱盖

箱盖上粘贴的配置表

空箱体

串口端子

主板背面

3V电池

主板正面

MSATS 固态硬盘背面

MSATS 固态硬盘正面32G

宇瞻内存2G

另一面

纸标IC2M1028N--查到是主板名称

揭开纸标IC型号--ITE IT8783F--I/O芯片

4枚RS232串口芯片--MP243EC

MP243EC近景

Realtek瑞昱 ALC662 集成声卡IC

FU1--保险电阻

SATA&小4P电源接口--刚好用来接硬盘

GPIO--通用输入输出接口,P PANEL 前面板接口缺

大散热器

内存接口

内存下面的IC等

NUVOTON(新唐) NCT3101S是一个双向电流(提供/吸收)的DDR终端电源稳压器。专为低输入电压,低系统成本与考虑空间的设计方案。NCT3101S只需要一个最小输出电容10uF就可以维持快速的瞬时响应。符合DDR、DDR2、DDR3、DDR3L、DDR3U、LPDDR3和DDR4 VTT终端电源的稳压要求。

大功率电阻

风扇接口---可接散热风扇了

6912AMOS管

FU3--保险电阻

6912AMOS管

AS358M---著名的双运放

ISL95837HRZ_IMVP-7VR12TM CPU的3+1和1+1电压调节器

4468 MOS管

空缺一枚芯片

RTL8111E网卡芯片,RTL8111E为新的40nm制造工艺,RTL8111C、RTL8111D(包括DL) 为老bai款式,90nm工艺。早期产品性能du一般。RTL8111E为新的40nm制造工艺。
RTL8111C虽然较为低端,但支持的新功能和网络稳定性没有问题。缺点为:CPU占用便高、大量小文件传输会较慢、偶尔会延迟,但不明显。但是基本能保证正常上网、游戏、看电影。为目前廉价和最为常见的低端主板配备网卡。
RTL8111E 和 RTL8111F采用较为先进的工艺,性能优化,传输文件较快,是这几个网卡里最好的两款。
自己用的是腾达U2 USB无线网卡--要装驱动

W25Q16DVSIG 1600万位串行闪存双和四SPIFLASH SOP-8

祥硕ASM1042AE,USB3.0 芯片--原机没有装驱动,后自己安装。

开机第一屏

WIN7(32位)

还剩29G空间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那是电感,不是大功率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感,不是大功率电阻

费电,效率低,除了便宜没啥用

网友C:
在哪买的 来个链接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费电,效率低,除了便宜没啥用

这个功耗超级低,性能也弱的可以,相比j1900之流不在一个级别

网友E:
性能和AMD C-70比怎么样
家里有个升腾C30(老版本)拿来当下载机+直播录播机,但那货只有USB2.0接口,根本不能发挥USB3.0硬盘盒的性能

网友F:
图片清晰 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性能和AMD C-70比怎么样
家里有个升腾C30(老版本)拿来当下载机+直播录播机,但那货只有USB2.0接口 ...

为啥不改用内接sata硬盘

网友H:
机器看不出好歹,摄影技术感觉很好!

网友I:
空缺芯片的焊盘看起来有几分眼熟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耗超级低,性能也弱的可以,相比j1900之流不在一个级别

D2550,我笑了

网友:
性能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感,不是大功率电阻

贴片电感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买的 来个链接呗

万能宝搜店铺  江浙沪二手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性能和AMD C-70比怎么样
家里有个升腾C30(老版本)拿来当下载机+直播录播机,但那货只有USB2.0接口 ...

主要用于本地的音频播放,浏览网页没问题,看自己的需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清晰 不错~

感谢鼓励,欢迎指教,当播放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器看不出好歹,摄影技术感觉很好!

适合自己的需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空缺芯片的焊盘看起来有几分眼熟哈

不知道何许?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电感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标号L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改用内接sata硬盘

那货只有一个SATA接口,给里面的电子盘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