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陪伴6年的座驾,五菱宏光车门锁不上,中控锁组件拆解

楼主(2020-06-21):
做把标题党,大家见谅哈,车是神车五菱宏光,陪伴了我6年的座驾。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停完车锁车,发现锁车声音不对,之前就觉得锁车的噪音突然变大,当时车门闭锁、开启正常,就没当回事,这次声音出奇的小,检查一下发现车门全都没锁,看来是车锁马达出毛病了,手动扳动锁车开关,发现锁车开关也被卡主不动。

媳妇主张去汽修店弄,作为数码之家资深坛友,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动手机会,果断拆了车门内饰板,发现马达卡死,在解锁状态不能回缩,自然就不能锁车,本着大力出奇迹的的想法,硬生生把锁舌退了回去,试了几下偶尔不能落锁,看来马达得换了,回来淘宝一搜,20多块钱一个马达,果断下单,今天到货。

本次拆解的主角,主驾驶侧车门,注意门锁拉手里面有一个螺丝,需要把盖帽撬下来才能看见,图内红圈标出了所有螺丝位置

本次奉还的主角,两线马达,说是4公斤的推力,要比其他的大一公斤,感觉跟我原来那个差不多。

先把这个装饰盖撬下来,没有螺丝全是卡扣,这里面螺丝是给后视镜用的,不用管,主要是拆内饰板得往上抬,这个装饰盖影响内饰板上抬

装饰盖拿下来了,其实挨着内饰板的那颗螺丝也有点碍事,不过可以改变一下内饰板的角度,趁螺丝不注意取下内饰板

开始拆解内饰板螺丝,这边就一颗

另一侧三颗

门把手里也有一颗螺丝

拧下来门把手里的螺丝,可以吧们把手拿出来,我拆的时候忘了把这块把手拿出来

里面有接线端子,去掉后门把手就能拿下来了

剩下就是拆内饰板了,没有螺丝的地方有卡扣,用力往外拽就可以了,所有螺丝和卡扣都卸掉后向上抬内饰板就可以取下。

看看车门里边,之前加装遥控锁的时候已经拆开了隔水塑料,所以没费力塑料就拉开了。

我这个车遥控锁是后来加装的,里面就是个两线马达,车本身有中控锁,所以这个马达就连在锁车的拉杆上

就是这个可以伸缩的马达出的问题,两颗螺丝固定在车门上

接线正好两个线的颜色是反的,记得当时新装锁的时候师傅是按照同颜色接的,结果遥控器锁车键是开锁,开锁键是落锁,把两个线调换位置就OK了。

换电机很简单,过程就不表了,安装就是拆解的反过程,安装后还闹了个笑话,连接的位置不对导致锁车行程不够,无法锁车,后来重新调了一下,新马达的声音还不错,又回到初始的噪音状态了

下面开始拆解今天换下来的马达,在岗位上工作了五年了,灰还是要有一些的

TLD百度了一下,好像是铁老大,12V的,新买的那个上面就一个12V的标志

外壳使用超声波焊接,用金属撬棒一点点撬开,算是无损拆解了,这要是复原得上胶水,不然防水不行啊,后来的拆解证明没有复原的必要了

取出电机来,经测试电机是没问题的

从屁股的小孔看到里面两个金属片,必然是有刷电机,之前也想到了

执行部分拆解,上面的盖子是直接用塑料焊上去的

暴力撬开盖子,嗯,很凄惨,齿轮碎了,一共8个齿,掉了4个,战损50%,难怪后来噪声变大了,没齿轮挡着靠惯性伸缩到位

最后来个全家福,纪念一下,留下12V电机,其他扔掉

分析了一下,齿轮损坏的原因是马达的执行行程比车锁的行程要大,马达没有执行到位的时候锁已经到位,就会卡住马达,齿轮就会吃力,久而久之,齿轮的齿就受不了了,开始离岗。
加上之前安装为了让锁门到位,给开门留的行程不匹配程度更大,所以开门时齿轮承受的力量更大,这次换的新马达行程也比车锁行程大一点,找了个行程中间的位置,让开门锁门都齿轮都受点力,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觉得这样受力能小一些,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网友A:
从玻璃插钢尺,卡住连接器,向车头一拨是不是就会开锁了?

网友B:
这东西是锁车门的啊,家长捡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家附近修汽车的太多了),胶套烂了,正向推出,反向拉进,有力度是好的,拆开齿轮也没有烂,留下电机!TLD这个牌子我是没搜到,原来是广州铁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锁车门的啊,家长捡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家附近修汽车的太多了),胶套烂了,正向推出,反向拉进,有 ...

估计是换别的整套换掉了,这东西只要还能动作,没人去研究它,再说那个胶套对防水啥也没多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玻璃插钢尺,卡住连接器,向车头一拨是不是就会开锁了?

玻璃外面插进来是碰不到那个链接器的,链接器是在玻璃内部,再说这个车还用钢尺那么费劲么,直接开锁比钢尺快多了,或者找个差不多的钥匙也能打开,我的车钥匙就能打开我们单位荣光的车锁,再就是有这个遥控锁以后,只有遥控解锁发动机才能打着火,想要开走还得费点事。

网友C:
我的老宏光按解锁,响完后又自动上锁,有几次差点开不开锁外面,幸好开着窗,网上搜了老久才知道驾驶室中控锁体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玻璃外面插进来是碰不到那个链接器的,链接器是在玻璃内部,再说这个车还用钢尺那么费劲么,直接开锁比钢 ...

再想想

锁车的时候,玻璃升起来了,这个时候连接器就暴露在外面了

开了门后,发动机仓就可以打开了,剩下想干嘛就干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玻璃插钢尺,卡住连接器,向车头一拨是不是就会开锁了?

电视看多了。

网友E:
我的宏光S也是左前面出问题了,打齿的声音,还没有买件来修哩。但我发现网上有这种伸缩电机,也有那种扁的一体的模块,不知道车里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宏光S也是左前面出问题了,打齿的声音,还没有买件来修哩。但我发现网上有这种伸缩电机,也有那种扁的 ...

车里面要是自带遥控的,整不好是五线的电机,我的其他门有打齿的声音,就是回缩到位,齿轮空转的感觉,新车开始就是这个声音,这个换的是装遥控加的电机(原车没遥控),坏之前就感觉劲特别大直接打到头那种大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里面要是自带遥控的,整不好是五线的电机,我的其他门有打齿的声音,就是回缩到位,齿轮空转的感觉,新 ...

我的是标准的原车不带遥控的,但当时提车时他们已加好遥控,他们加的这个遥控不是转接的遥控盒,好像是直接替换了不带遥控的那个中控模块,然后引了两根线,具体还当不知道,看来还得拆开才知道。

网友F:
原车有中控锁的还用加电动锁枪?看来原来给你加装遥控的人也是半瓶水,一般有中控加装遥控都是遥控控制原中控开关信号线,原中控再执行锁门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车有中控锁的还用加电动锁枪?看来原来给你加装遥控的人也是半瓶水,一般有中控加装遥控都是遥控控制原中 ...

这个就不清楚了,遥控主机上就出来两根线到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老宏光按解锁,响完后又自动上锁,有几次差点开不开锁外面,幸好开着窗,网上搜了老久才知道驾驶室中控 ...

只要钥匙在手,可以开副驾驶的门,钥匙不在手,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想想

锁车的时候,玻璃升起来了,这个时候连接器就暴露在外面了

车门是有厚度的,玻璃在外侧,拉杆在内侧,钢尺不会转弯,碰不到拉杆,但是锁体好像是可以搭上,具体咱也没干过啊

网友G:
一看铁老大的电机就隐隐觉得你是吉林的后加装的电机能用这么久已经很不错了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铁老大的电机就隐隐觉得你是吉林的后加装的电机能用这么久已经很不错了感觉 ...

我勒个去的,这是个什么情况,咋能知道啊,不过我确实是吉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门是有厚度的,玻璃在外侧,拉杆在内侧,钢尺不会转弯,碰不到拉杆,但是锁体好像是可以搭上,具体咱也 ...

玻璃升到顶时,底部没留多少了,钢尺伸进去后就可以往里面晃荡了,原来我也以为这玩意在里面很安全,后来仔细想了想,明白了塞钢尺的原理了

网友:
趁螺丝不注意,这个词用得比较好

网友(2020-11-18):
6年已经不短了,看来50的用料是绝对对得起它的价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