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5元救活几台家用电器,省事,省钱

楼主(2020-06-21):
最近一直写文章,帖子发的少了,首先承认这个题目开的大了,不过按照本山大爷的经典台词,手电筒确实算是电器,不过今天它算配角。
一瓶水,屈臣氏的蒸馏水,3.5元,用了不到一口水的量,救活了3个电蝇拍,3个手电筒,2个蓄电池,这是事实!
事实也就这么简单,加了水的蓄电池就那么好用,电蝇拍噼噼啪啪,手电筒强光耀眼,蓄电池起死回生。
原理就不用我多说了,无数前辈的经验在我这仅是传承。
看过论坛电蝇改锂电的,也差点买了淘宝1块钱1块的蓄电池,最后还是打算自己动手试试,运动下也当减肥了。
过程很简单,就是往蓄电池里注水,针管是以前买旧CPU送的,洗干净了凑合用,没有针头,注水比较慢,2个洞一次注几滴,轻轻的颠几下电池,牙签往里扎2下,再注,,,直到不想注水,,,注水后的电池据说要静置半天,然后再充电(原理就不用解释了)
目前,所有电器已使用一周,天天都用,效果良好,保持多久效果就无法保证了。

最后,剩下的蒸馏水还可以当玻璃水或防冻液倒进车里,这才叫节(kou)俭(men)

网友:
电蚊拍电池,新的都丢掉了,
改锂电是真的爽

网友:
我的摩托车电池,一年都要加2次水。电蚊拍改锂电比较实用,原来的铅酸电池电路没保护,忘记充电很容易过放,为了不过放必须2天充一次。改锂电后不用管,用到没电了保护板保护才充电。

网友A:
6.5V铅酸蓄电池并不是什么特殊品种,只是参数标注的理念不一样而已……
一般说一节铅酸电池单体标称2V,实际充满电2.15-2.35V,放光电1.85V——2V只能算放电期间大致平均值。
所以3节串联可以标6V,也可以标6.45V或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V铅酸蓄电池并不是什么特殊品种,只是参数标注的理念不一样而已……
一般说一节铅酸电池单体标称2V,实 ...

以前是玩具车上的,这种电池不知道能做啥用

网友B:
贵了 应该超市1.5买瓶哇哈哈  亏了2快

网友:
加水是个好办法,推荐使用娃哈哈,更便宜

网友C:
不是说现在的胶体电池加水没有效果了吗? 家里的老摩托电瓶一直亏电有一次加水没有效果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现在的胶体电池加水没有效果了吗? 家里的老摩托电瓶一直亏电有一次加水没有效果就放弃了. ...

这个真不太懂,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也许这种小电池加蒸馏水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了 应该超市1.5买瓶哇哈哈  亏了2快

没找到娃哈哈蒸馏水,其实家里有纯水机,也可以用的

网友:
纯水机不行,自放电太大

网友D:
当年我的铅酸电动车电池,电量不行了加水,盖了帽。在家里充电,结果液体溢出来了,把家里的木地板腐蚀了。
加水大家要注意不要加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我的铅酸电动车电池,电量不行了加水,盖了帽。在家里充电,结果液体溢出来了,把家里的木地板腐蚀了。 ...

对,加水不能太满

网友:
电蚊拍改了锂电三年了。。。平时用的不多,还没冲过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V铅酸蓄电池并不是什么特殊品种,只是参数标注的理念不一样而已……
一般说一节铅酸电池单体标称2V,实 ...

铅酸电池按照标准就是单格2V,6.5V就是在瞎标

网友(2020-08-15):
当年我的铅酸电动车电池,电量不行了加水,盖了帽。在家里充电,结果液体溢出来了,把家里的木地板腐蚀了。
加水大家要注意不要加太多。

只要10ML的注射器的1--2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