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测试一个T12-K烙铁头的阻抗

楼主(2020-06-21):
6.18 马云家入的一套T12焊台
今天到手后先看下烙铁头并测试下阻抗

型号:T12-K

头部,有小孔

小刀头

捣鼓好的Fluke测试下表笔误差

直接上,8.2 ohm

再来 8.1 ohm

继续 8 ohm

还有7.9 ohm

还有7.6 ohm

最小 7.5 ohm,误差最大到了6.25%

什么情况,难道国产的误差这么大吗?

网友A:
这直流供电,你跟我说阻抗。。。。。。。

网友:
哈哈,你的Fluke不准

网友A:
你到底测试了多少根头子?还是同一根的????

网友:
万用表屁的阻抗

网友:
你着测的只是电阻,哪里是阻抗

网友:
四线式测量了看看

网友:
里面串了个热电偶,表笔正负交换,电阻差别不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测试了多少根头子?还是同一根的????

同一个啊,阻值一直在变化,不稳定
可能需要四线法测试才准确点,但是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
热电偶电动势影响。你稍加热一下再测更离谱

网友:
想测准呢, 还是用四线测试了.
这个头还是原装的好用, 有时淘淘成色一般的二手还是可以.

网友B:
一看刀型就知原装,,二手原装品相不错也就20元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看刀型就知原装,,二手原装品相不错也就20元吧

我咋看着不是原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啊,阻值一直在变化,不稳定
可能需要四线法测试才准确点,但是应该差别不大 ...

实际上你测的不是阻抗,而是正负极之间的电阻值,而且从你测量数据来看,这T12-K头质量很一般,原因是T12是N型热电偶,按照T12最大功率72W计算:72W=20V×3.6A,如设定电流恒定在3A,那么电压为24V。

据以上参数可以得出T12的相对内阻值,即:最位值20V÷3.6A≈5.6Ω,高位值24V÷3A=8Ω。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电阻越小,功率越大,因此好品质的T12头子内阻值应在5-8Ω之间。
当然,存在测量 环境影响,如热电势、接触电阻、介导体等,所以你得用开尔文法去测量内阻。

---------------同样的方法可以开尔文法测量JBC烙铁头内阻值来判断损耗情况:JBC245是2-3.6Ω之间,JBC210是1.5-3Ω之间,JBC470是2.3-5Ω之间。

网友:
8欧左右正常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咋看着不是原装?

不好意思,,,少打一个字---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少打一个字---非

这个字是个关键的字不为过吧  竟然少打了 我也在想 18买个新的k头

网友:
看T12的头子是不是原装的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后面的两个导电环上的交接处有四个小圆坑,不是楼主的图上的那个塑料上的两个小圆孔,是在金属环上的,另一个是头子上的A的中间一横的右端是一个斜的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A:
这直流供电,你跟我说阻抗。。。。。。。

我也有这方面的疑问?

网友:
国产的还要努力!我买的接线处的点焊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