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马兰士HD-AMP1放大器拆开盖看用料

楼主(2020-06-21):
马兰士HD-AMP1是一款高级紧凑型放大器,具有超凡、典雅、经典的外观。但不要让这些误导您,其高级开关放大器技术能迸发出“震耳欲聋”的70W功率(4欧姆负载时),其双晶体时钟和带有马兰士HDAM-SA2模块的分离式DAC后置滤波器能使标准计数的声音如高解析度音频一样令人吃惊。这款新功放还为您提供独特的Marantz Musical Digital Filtering (MMDF)技术,使用两个可选滤波器特性适应不同的品味和音乐。两者都能精心处理数字音频信号所包含的最微小的细节。因为当今的新媒体不仅有44.1kHz/16位解析度–(与CD格式类似),马兰士开发了数字部分以处理高达384kHz/32位解析度和DSD 2.8MHz / 5.6MHz / 11.2MHz的信号。 光纤和同轴数字输入已准备好连接电视机或机顶盒,还有一个USB-B端口,可从您的PC或MAC直接串流音乐。 还可通过前置USB端口连接iDevice。为在连接至计算机时保证质量,我们在USB-B输入端口周围强化隔离措施,以消除计算机所产生高频噪音进入HD-AMP1的机会。时尚的马兰士旋孔显示屏可显示音量、输入、解析度等信息。 前端是实心铝板,由双层底板和复古风格的侧板支撑。欢迎来到紧凑得令人心醉的世界。

网友:
做工不错,不愧是日本知名牌子!!

网友A:
难得,竟然还能看到新款的马兰士音响,还以为10年前就倒闭了

网友B:
开关电源虽说是以后的趋势。。。但论故障率,我还是喜欢工频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虽说是以后的趋势。。。但论故障率,我还是喜欢工频牛。。

如果有合适的软开关工频晶闸管解决方案,好像工频也可以做到80plus省电加强版低发热高效。

网友C:
家用AV放大器用开关电源,差评~

网友:
电容穿得有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AV放大器用开关电源,差评~

这不是av功放

网友D:
是不是D类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D类放大?

是的,采用著名的荷兰Hypex公司开关放大模块声音比普通的开关功放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竟然还能看到新款的马兰士音响,还以为10年前就倒闭了

没倒闭,跟天龙合并为D&M集团了。

网友:
散热片这么小?

楼主:
由于使用的D类放大器和开关式电源效率高,整机功耗只有55W发热量并不大。

网友E:
越南产,不知道比国产的PM6006好点不 音量电位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南产,不知道比国产的PM6006好点不 音量电位器还可以

亚南电子厂原来在东莞的前几年才搬去越南还有英可电子也是,天龙马兰士的产品主要就是这两家代工。

网友:
头年拆个马兰士功放,爱多还是新科代工的,太水了。。。。。。。

网友(2022-05-04):
当年是结婚必备的器材

网友:
声音啥水平?

网友:
英雄不提当年勇

网友:
这帖子咋被顶起来了。。看来大家5.1都很闲啊。。这机器看接线端子就不便宜吧,开关电源和D类功放,不知道声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