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 转子 打线圈磁铁

楼主(2020-06-21):
原来好的 只是把电钻拆了装上 装不装齿轮箱都转不起来
冷通电 正反转 但是转不起来 声音很大 不停的打磁铁哒哒哒的清脆声音 主轴齿轮不怎么转 是转子位置不对吗还是怎么的

网友A:
电机定子上的安装槽对外壳上没? 轴承安装到位没?齿轮箱安装到位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定子上的安装槽对外壳上没? 轴承安装到位没?齿轮箱安装到位没?

都到位了 我估计一开始卡扣没对上我使劲按里面线圈磁铁位置变了 应该是废了

网友:
刘志辉的货吧

楼主:
是的 应该是我安装没对上卡位 硬挤 线圈或者磁铁弄变形了 废了 去问他买了全套零件 50

网友:
霍尔弄坏了吧

网友:
转子是磁铁,轴也比较粗,不大可能变形。定子有可能被压变形,可以用卡尺各个方向量一下直径,如果大小不一样就是变形了,可以在适当方向再压一下,使之恢复圆形。在装配时,可以在转子外圆上用记号笔涂上颜色,装配好经过转动,可以在定子与转子相碰处留下颜色,这就可以搞清楚矫正的方向了,可以在外壳或轴承座的相应位置垫一些金属薄片,如易拉罐薄片,矫正位置就可以修好。

网友:
转子多安装几次有惊喜,还有外壳要上好螺丝,转子扇叶要用东西能够拨动再试机,多装几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应该是我安装没对上卡位 硬挤 线圈或者磁铁弄变形了 废了 去问他买了全套零件 50 ...

你还敢买???这来本就是个拼装货,内部卡槽对不上。

这种情况明显属于“扫膛”了,也是定子、转子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网友:
刘志辉的货...那没救了,抬走买下一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敢买???这来本就是个拼装货,内部卡槽对不上。

这种情况明显属于“扫膛”了,也是定子、转子不在 ...

原本很好用 我自己拆装的时候搞坏了 除了电池垃圾 夹头不好用没什么缺点 全套换下来成本不到200 200以内买不到其余好的无刷带松下电池的 这个电池还是我我自己换的松下的有保证

网友C:
没拆之前是好的话,肯定是自己没装到位。我自己也犯过几次这个错误,没装到位的话,声音也不对,震动也大,有时候也不转,不过不敢像你那样大力强行合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拆之前是好的话,肯定是自己没装到位。我自己也犯过几次这个错误,没装到位的话,声音也不对,震动也大, ...

失误了 -50 没办法

网友:
这是有防拆装置啊,黑科技。

网友:
无刷电机扫膛是因为本来就是裸机,相当于电钻壳子就是电机壳子,你不装变速箱前轴没法固定,后轴承没法固定,电机定子没法固定,自然就扫膛。多试几次调整下角度,看看有没有安装不到位的,基本都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