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奉劝大家不要买翼浪2258,2246的板

楼主(2020-06-21):
买了2258,经常不识别,几十张板差不多有一半的问题。2246xt,买了两件,到手发现发现和其他家的有一点电路上的不同,有一张买过来直接不识别,灯亮不闪,短接没有用,后面过了两天,不知道怎么识别了,就不管了,结果焊上芯片又是不识别,短接无效,另一张,开好卡过后放在那里,过了两天也是不识别,短接无效。翼浪的固态u盘的板,故障率是我在其他家的总和的十几倍。在其他各家买了几十张2246xt,只有一个有小小问题的,在他家的板子2258故障率差不多能够达到40%多,2246,买了两张全部有问题

由于是焊接过的,也不去找卖家麻烦,提醒一下大家

楼主:
会不会识别看心情。主控心情不好的时候拿镊子戳他也不行,心情好的时候就让你看二眼里面的东西。刚开始还以为孔坏了,主控拆下来跑线路,发现没问题。短接孔也是正常的。

楼主:
2258更不用说。有问题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一不高兴就掉东西。除了USB头和主控之外,其他全部可以掉,碰到几张掉东西或者松的。还是没焊的

网友A:
估计主控是拆机芯片成本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主控是拆机芯片成本几块钱

这个就不知道他了。刚才2246修好了一张。,换了个主控就好。本来准备打绿油引线出来的。不想探究是主控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今天搞了六七个小时了,头都炸了。

楼主:
交了保护费的果然不同。

网友:
在他家买过3281  态度很差 而且价格还比其他家高

网友:
居然被删了帖子

网友:
幸亏没在他家买2246 2258,这个故障率太高了!一直在另一卖家买了20多个,都没问题。

网友:
留下脚印,说明来过。

网友:
我在他家买过2246en的板,还没上颗粒插电脑看看能不能,结果插上电脑LED灯闪一下就不亮,拔出来重插也不亮,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是LED灯烧掉了

网友B(2020-09-05):
我还是喜欢大树
实在。

网友C:
3281的拆机板很不错,可惜没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u盘板吗,我正好购物车有10个46xt板,你这一说我就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1的拆机板很不错,可惜没了。

对对,买了几十个,只有一个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搞坏的,还是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我在他家买过一个2246xt 和一个2246en的U盘板没遇到楼主说的问题,也许我的运气太好了。。。。

网友(2021-04-21):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喜欢大树
实在。

买了4-5,家还是大树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