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很老的MP3,很多的黄豆豆很多的芯片

楼主(2020-06-21):
前两天翻出一个MP3,大概有十几二十年了吧。手机发的有点乱。

128兆的内存,功能很简单。歌曲播放,录音等一些简单功能。奇葩的6v电压,其实5V一样用。

一根专用的USB线,接口类型和现在的一些流行接口都不一样。

一共9个按钮,分布在三面边框上。边框居然有12颗螺丝。。。。

液晶显示屏下面的一块CPU非常的大。差不多和笔记本电脑CPU大小。

网友:
接口那里都烂了?

网友A:
到了没看到是啥主控,这个主控既然需要nor flash还有解码wolfson的dac应该音质不错

楼主:
以前拿错线,捅烂了,用胶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了没看到是啥主控,这个主控既然需要nor flash还有解码wolfson的dac应该音质不错
...

主控在屏蔽罩下面,显示屏是几个针脚直插焊在主板上的,看主控要动的地方太多,不好拆。

网友B:
当年这可是价格不菲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这可是价格不菲的东西啊

在这之前还有台ANN牌子的,当时700元买的,也是128M的后来不知哪去了

网友:
松日的牌子?

网友:
这机子当年我一天能修十几个,尤其是这种方形充电口最容易坏。

网友:
这种充电口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在屏蔽罩下面,显示屏是几个针脚直插焊在主板上的,看主控要动的地方太多,不好拆。 ...

我猜这款也许是TMS320   TI的芯片

网友:
这种接口在当年MP3还是不少的

网友:
mini usb接口吧,当初买的魅族就是这种接口,短短几年就被micro usb所取代

网友:
比较早期的MP3产品,容量小,价格高。

网友:
MP3 MP4被大屏手机打败

网友(2020-08-03):
松日,香港的伪日货

网友:
用料奢华,这么多的钽电容

网友:
手上还收藏了一个,1999元 MP3,好象是128M容量的,2003年的货。

网友(2020-10-03):
引用 楼主:
在这之前还有台ANN牌子的,当时700元买的,也是128M的后来不知哪去了

这个是松日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