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Intel展示12VO电源标准:10PIN设计 待机功耗降27%

楼主(2020-06-21):
台式机待机时的能耗比想象中要高——通常在十几瓦到数十瓦的范围内,取一个30瓦的数值举例,如果待机持续一年,将消耗259.2度电!算算地球上数以亿计的台式机,就知道待机会造成多么巨大的能源浪费。而待机功耗太大,造成电量浪费的主因就是:电源结构复杂,待机时运作在低效区间。今天,英特尔官微发文介绍了全新的“12VO电源标准”,称其解决了传统电源待机时效率低、功耗大的缺点,而且结构更简单,理线更方便。

英特尔客户端计算事业部平台电源专家Stephen Eastman手持ATX12VO主板

英特尔ATX12VO相对于传统电源,变化主要两点:

一是让电源设计简化,既然“三个和尚没水喝”,那就裁掉两个。直接去掉3.3V和5V转换电路,统一只输出12V的直流电,这就是“12V Only”命名的由来。“一个特别能挑水的和尚”,效果反而出奇的好。

二是“乾坤大挪移,低效变高效”。电源简化后,3.3V和5V的供电就交由主板来负责。和电源不同,主板是“二传手”,接过电源提供的12V直流电,实施“直流电-直流电”之间的转换,对比电源效率相对较低的“交流电-直流电”转换,这种转换形式电路效率相对较高,浪费大为减少。

首个支持ATX12VO的主板已经诞生,来自ASRock ,型号为Z490 Phantom Gaming 4SR,适用于十代酷睿桌面级处理器。英特尔表示,与传统ATX电源搭配类似的主板相比,ATX12VO可以使待机能耗降低多达27%。

ATX12VO则采用10PIN设计,线缆减少了一半以上,意味着走线可以更灵活,可改善机箱内的空间,让DIY更有乐趣。

本文来源:快科技

网友A:
硬盘多怎么办,硬盘短路故障主板一起上天吗,感觉不咋地的方案diy就算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2PIN,线粗点不就行了?

网友:
早就应该这样了,看着24Pin那电源线就头疼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有些服务器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就等着这次更新电源了,我的海韵430电源工作了快10年了

网友:
把电源转换工作交给主板,似乎dell的台式机早就朝这个方向发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2PIN,线粗点不就行了?

2pin其中一个接触不良就废了,10pin一两个接触不良还有其它引脚扛着。

网友:
DIY简单了
可3V、5V出问题概率不低,维修日子好过了。维修这个简单又赚钱(算主板出故障)。原来小白DIY只要再买个二手电压,比送修主板便宜得多。

笔记本不就是吗?
笔记本要是适配器有3v、5V? 搞维修的要少赚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硬盘多怎么办,硬盘短路故障主板一起上天吗,感觉不咋地的方案diy就算了

所有的设备都有DC转换电路,所谓的故障率不会有变化。

网友:
牙膏厂又一波新坑 主板年年换 电源这又来了 你就换吧永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设备都有DC转换电路,所谓的故障率不会有变化。

关键换电源简单啊 有几个能自己修主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pin其中一个接触不良就废了,10pin一两个接触不良还有其它引脚扛着。

电源出来正负两根线,接到插头,插头和主板的插座正负极各设置5个插接脚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出来正负两根线,接到插头,插头和主板的插座正负极各设置5个插接脚不行吗? ...

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东西,考虑得肯定比咱们业余的周到,也不用纠结什么,嫌线缆多自己改成一根粗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