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t12被自己蠢哭

楼主(2020-06-21):
头一次打板,用的论坛pnmos通用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9&mobile=2
回来用锯条据的,半废的锯条,实在没有工具,然后用锉修下边,据的时候不怎么好控制,容易跑偏。

修整完的

元件

焊接完的

说下遇到的问题吧,焊好用12v可调电源供电,这里有坑最后说,不插烙铁头两个灯都亮,正常红灯闪一下绿灯常亮
断电测tpc8107应该是好的,8050直接测,测不出来,拆下来测也是好的,换358也没解决,三板斧用完了
最后弄了半天发现个10k电阻底下有一点锡没完全融化,用的锡浆。
处理下电阻,接电,红灯闪下,绿灯常亮了,接烙铁头试下,两个灯一直亮?
一直加热?
断电查,反馈的能测的都测,不能测的换,上电还是一样。
没头绪了,看时间半夜12点了,第二天要早起,睡觉
半夜睡不着觉总感觉哪里不对
第二天中午把我用的616拆了,可调电源供电,红灯一直亮?

艹,小白心累
把我做的那块板子接24v电源一切正常

应该是12v电源功率低,一直再加热,所以灯不闪,然后我没等到时间,没等加热到指定温度就被我拔了

后来又想做个nmos的,都贴完,发现找不到4.7k电阻,,,,,然后又贴上个pmos
等以后有时间弄外壳电源什么的

结束

网友A:
从没自己打过板,不知道双面板贴片怎么焊的,知道一面用平板加热台焊,另一面怎么焊呢?请教了。

网友B:
先用刀片和钢尺划一道槽,然后再锯,锯片牙齿倒过来,拉着锯就不容易锯偏离。

网友C:
折腾无止境啊,换我肯定耐不得这烦

网友D:
我没打过板,但设计的时候,不能在边上布一排孔吗?回来直接掰断就行

网友E:
你说接12v的时候,我就已经默默记下
果然你下面说 一直在亮,以为有问题
其实就是一直在加热,
我为啥知道?
我为啥知道?
因为我之前就这么试过

网友F:
我打616的板多次,焊接总是不成功,不加热,没找到问题所在,后来打的另一个版本,用tl431的,一次焊接成功,楼主这种打板打成0.8mm厚的,剪刀随便剪。@182496667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打过板,但设计的时候,不能在边上布一排孔吗?回来直接掰断就行

加多了会被系统判为拼版会要多加钱,其实可以稍微加点,掌握一个度,能通过自动审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没自己打过板,不知道双面板贴片怎么焊的,知道一面用平板加热台焊,另一面怎么焊呢?请教了。 ...

另一面件少,直接烙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刀片和钢尺划一道槽,然后再锯,锯片牙齿倒过来,拉着锯就不容易锯偏离。 ...

谢谢,下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无止境啊,换我肯定耐不得这烦

我就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接12v的时候,我就已经默默记下
果然你下面说 一直在亮,以为有问题
其实就是一直在加热,

以前从没用过12v的t12,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打616的板多次,焊接总是不成功,不加热,没找到问题所在,后来打的另一个版本,用tl431的,一次焊接成功 ...

有机会试试其他版本的,元件太难凑

网友:
一次搞这么多,准备量产吗

网友:
自己动手从头做还是不一样,收获大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一面件少,直接烙铁就可以了

我有热风枪,但碰到双面的也不敢用,怕把另一面的元件吹下来。用烙铁又很难焊好,特别是06、08系列的,歪歪扭扭很难看。

网友:
我是直接用大剪刀剪的,嘿嘿,不过有点暴力,板会有点弯,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接12v的时候,我就已经默默记下
果然你下面说 一直在亮,以为有问题
其实就是一直在加热,

我也做个,温度调最低,12v加热大概30秒到40秒左右转绿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热风枪,但碰到双面的也不敢用,怕把另一面的元件吹下来。用烙铁又很难焊好,特别是06、08系列的,歪 ...

大的器件有可能掉,用耐高温胶布固定一下

网友:
这个板型也打了5板,疫情期间闲着没事焊了焊了两整板,除了给朋友组装了一个T12用了一块,还剩下好多不知用哪儿(616板子也焊了20多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