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7霍尔元件检测

楼主(2020-06-21):
网购了几只277霍尔元件,也不知好坏,尝试检测一下:

先查277霍尔元件的资料

引脚定义

感觉用指针表电阻档测试比较直观,×100档测1脚和4脚有阻值

1脚和3脚阻值相对较大

1脚2脚阻值基本和1脚3脚阻值类似。而换其他引脚测试都是不通的

1脚和4脚加5V供电,3脚和4脚不通

当用磁铁靠近时3脚和4脚导通,移开就截止

2脚和4脚常通,当用磁铁靠近时2脚和4脚截止(照片缺失)。与3脚4脚的情况恰好相反。

最终焊到风扇驱动板上验证吧(之前AH277霍尔拆件使用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409

风扇旋转,12V时电流0.2A左右

3V时电流0.05A左右,可见277霍尔元件正常使用

网友A:
万用表是指针表,稳压电源也是指针表

网友B:
大婶到奸人实验室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是指针表,稳压电源也是指针表

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网友:
买477,将风扇改成单相比较安静

网友:
楼主搞DCA探头?让表子能测DCA

网友:
霍尔卖家良心,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婶到奸人实验室工作了????

奸人实验室,宋朝八千岁

网友C:
大神这个台钳很眼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这个台钳很眼熟

这是LRM888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LRM888的作品。

原型机在我手里

网友D:
PIN2竟然叫“做”,好奇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IN2竟然叫“做”,好奇怪

我猜英文版的PIN2应该是DO
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个名字了,奇葩的汉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英文版的PIN2应该是DO
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个名字了,奇葩的汉化

翻译确实糟糕,简介里面还有“漂移的大厅”

网友:
2脚“做”是啥意思

网友F:
这个一只几毛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只几毛钱吧

0.25一只,一次3.8元运费。

网友(2021-10-12):
这个受教了,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