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某鱼高价买了个不知道咋用的章鱼星球板子

楼主(2020-06-21):
偶尔看到某鱼上有个板子写的是s912主控,心想这不跟某讯T1差不多嘛。
于是高价买了个板子,打算玩玩,买了后后悔了,没啥用。板子也不知道设计的怎样,反正大面积铺铜。

螃蟹的千兆网卡芯片

闪迪8GB emmc

TTL接口需要自己补焊

总共4片512MB内存

上电

进入一个不知道能干嘛的页面,点什么都没用,上市XX圈万钱,就不认账的东西。

网友:
可以试着用ttl装软件,开adb。
也可以直接刷机 网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固件。功能各异

网友:
https://post.smzdm.com/p/a99vek7e/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不就是个宽带盒子了,没啥用的!!

网友:
作为盒子,比T1便宜吧,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遥控。

网友:
单主板什么价

网友A:
没有蓝牙,没有红外都算了,连WIFI都没有,作为盒子确实不够方便,比T1强就是有千兆,相比还是那些运营商的破解盒子实惠方便。

网友:
我看到有红外的预留焊盘,  遥控问题算是解决了。

网友:
好像可以做nas

网友B(2020-12-08):
不知道支持哪种wifi芯片,有焊盘,焊接个上去就好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支持哪种wifi芯片,有焊盘,焊接个上去就好了啊

支持双频蓝牙模块sp6330(可能是AP6330)和2.4G WIFI模块rtl8189etv,需要外围电路

网友:
可能是AP6330

网友:
可不可以刷黑群

网友:
无遥控 无wifi 发热大 价格虚高

网友:
刷个能用的普通912盒子固件,原系统当然没啥用的

网友(2022-10-09):
引用 网友C:
支持双频蓝牙模块sp6330(可能是AP6330)和2.4G WIFI模块rtl8189etv,需要外围电路 ...

请问要怎么增加外围电路供电?有没教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A:
没有蓝牙,没有红外都算了,连WIFI都没有,作为盒子确实不够方便,比T1强就是有千兆,相比还是那些运营商的 ...

正因为这样,刷成数播玩hifi就变成优点了,我用来刷成moode,声音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