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ronsmart element t6max ‘钢炮’蓝牙音箱拆解

楼主(2020-06-21):
如题,开始在网上找到了华为帝瓦雷蓝牙音响,想入手一个,结果发现价钱有点小贵,主要是不带电池,外出使用不方便,最后无意间搜到这么个小钢炮,就迫不及待入手了,感觉很给力,下面拆解给大家看看如何

先看看官方图

可以2个组成tws立体声

包装盒参数

下面进入正题,主视图

背面

接口

顶部

底面

去掉脚垫,露出螺丝

开盖

主体和连接线,蓝牙采用了ats2819方案

主板,充电方案cn3703和Jw3655a,百度了下一个降压充电方案,一个升压充电方案,测量充电电压12.35v,电池应该是3串锂电池,挺耐用,标称续航50%音量下20小时

功放芯片附带音效处理,新唐npcp215fxyq,参数如下

采用了两块ao4407a和一块nce3010mos,测量功放供电为电池升压后提供24v,和直流充电电压一致

主板背面

主体

去掉网罩

漏出了4个无源辐射器,低频的到加强

拆到这里没想到上下分开的,再拆上半部分

去掉盖板漏出内部

触控按键板

还挺灵敏

打开天灵盖,漏出高音部分

采用了4个1.5寸8欧10瓦喇叭,分别带动4个被动辐射器

每个音腔都是独立的,还带有吸音棉,让我有点意外

高音部分外形,可以看出构造,中间是3串锂电池

下面是低音部分,密封胶打太多,很难无损拆解,就把喇叭拆出来看看,里面线材都有海绵包裹,还可以个人感觉

采用了2.75寸6欧30瓦喇叭,音圈很粗,磁铁很大

可以直接看到线圈,估计为了方便散热,长冲程

最后装回去开机正常,拆解完毕,谢谢大家

网友:
说出价格让大家死心

网友A:
目前外出游玩爬山用的是创新“声霸锣”,每次出去都能成为众人的焦点

创新声霸锣

创新声霸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外出游玩爬山用的是创新“声霸锣”,每次出去都能成为众人的焦点

我是装在书包两侧的网兜的40W全频×2,用TDA7294功放,8635蓝牙,24V供电,电源用的是TFP100PD;自行车上装的是3寸+1寸二分频80W一只×2,功放是tpa3116d2 pbtl,24V供电,电源是TFP150PD。回头率可高。

网友:
价格不菲啊
wechat_upload15927761535eefd5d90af05

网友:
价钱果然高大上

网友:
到手就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外出游玩爬山用的是创新“声霸锣”,每次出去都能成为众人的焦点

我也有个,感觉确实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装在书包两侧的网兜的40W全频×2,用TDA7294功放,8635蓝牙,24V供电,电源用的是TFP100PD;自行车上 ...

这个是真的牛,技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个,感觉确实可以

能否对比下,那款音质好,低音效果,电池续航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对比下,那款音质好,低音效果,电池续航等

音质差不多,这个续航更久一点儿,毕竟电池多了,就是更重些,不太方便携带,触控按键外出携带容易误操作,别的都还行

网友(2020-07-24):
我很好奇12000毫安的电池在什么位置

网友(2020-09-20):
假洋鬼子?PCB上面的中文音量亮瞎狗眼

网友(2021-05-10):
这款卖的不好,祖传2819加新唐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