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IO口输出高电平求助

楼主(2020-06-21):
各位老师,我使用的是STC15W408AS,sop20的芯片,如图,我就想让P3.4和P3.5输出高电平,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就是输出不了,帮我看看。图一,就是我使用的芯片管脚图。
图二,是我的定义,定义后我主程序里就写个JDQ = ON;程序没有报错,但是下载后通电用万用表量没有高电平信号输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没输出高电平,起码有一个地方你设置了低电平,因为默认管脚都是高电平,我更喜欢这样写,sbit JDQ=P3^4;
..
JDQ=1;
其实都一样,应该是其他地方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输出高电平,起码有一个地方你设置了低电平,因为默认管脚都是高电平,我更喜欢这样写,sbit JDQ=P3^4;
. ...

static void System_Config(void)
{
        P1M1 = (0<<0)|(0<<1)|(0<<2)|(0<<3)|(0<<4)|(0<<5);
        P1M0 = (0<<0)|(0<<1)|(1<<2)|(1<<3)|(1<<4)|(1<<5);

        P3M1 = (0<<0)|(0<<1)|(0<<2)|(0<<3)|(0<<6)|(0<<7);
        P3M0 = (0<<0)|(0<<1)|(1<<2)|(1<<3)|(0<<6)|(1<<7);

        P5M1 = (0<<4)|(0<<5);
        P5M0 = (0<<4)|(1<<5);

        P36 = 1;
}

你好,有这样一串代码,没明白意思?

网友:
这写法没太见过,设置引脚模式,p12,13,14,15,32,33,37,55推挽?并没有关于34,35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atic void System_Config(void)
{
        P1M1 = (0

上面6行是设置IO的模式的,P36=1是P36脚设置为高电平。
你基础知识完全不懂啊,好好从头学吧。

网友:
写法太生搬硬套了,,,,,

网友C:
编译环境是keilC51吗?怎么感觉你的IO口定义不对呢?
试试按下面这样定义一下:
sbit _MTDI                = P3^4;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译环境是keilC51吗?怎么感觉你的IO口定义不对呢?
试试按下面这样定义一下:
sbit _MTDI                = P3^4;

这个要看他用哪个头文件了。
如果P34可以用,那一定是头文件(stc15.h)中已经有宏定义了。

网友:
LZ看一下手册吧,里面有例程。对位变量和IO口的定义都有的。
sbit JDQ  = P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6行是设置IO的模式的,P36=1是P36脚设置为高电平。
你基础知识完全不懂啊,好好从头学吧。 ...

我是菜鸟,谢谢您的回复。这个问题解决了,确实是IO输出模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