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虾牌电钻电池包并成功激活电池包

楼主(2020-06-21):
Hello,各位亲爱的坛友,我又来了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实用的激活电池包方法
欲知如何具体操作,请看下文详细分解

首先找出一个无法充电的虾牌电钻电池包

忽略注意事项

拆下底座

看到电池包PP了

抽出来,3个18650串联组成12v电池包

正面有充电管理IC

找一个4056的小板接上电池包 (我用的是自己做的4056充电板)

接上手机充电器或者电脑USB将电池包充满,4056转绿灯

负极接到电池包这里

正极接到电池包这里

好了,把电池包装回去,插上原装充电器,将电池包充满电

准备把电池包装回电钻里

ok了,电钻复活,可以愉快地玩耍咯

没看懂的朋友可以在本贴下方留言
本帖中关于电池包的激活方法,仅供参考,在此申明此方法并非万全之策

谢谢观看《《完》》

网友:
话说 这类公包手钻我也撸了2个。
超过19.9 就不核算了。

网友:
我的放了一个月没用,电池没电了。拆开测一下没电压了。

网友A:
电池一致性太差,个别自放电严重,最终导致保护板保护而不能正常充电了。治标不一定治本,“活”了的可能还会再死,想除根的话换电芯吧!

网友B:
你这样的“聪明”事我也做过,最后还是得3个电池一起更换。原装的电池太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聪明”事我也做过,最后还是得3个电池一起更换。原装的电池太垃圾 ...

跟我一样,三个全换了,动力十足,当时3块多弄的动力电池,
想想当时买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致性太差,个别自放电严重,最终导致保护板保护而不能正常充电了。治标不一定治本,“活”了的可能还 ...

我的一年搞一次,已经4年了,还在用。

网友:
实践出真知,我用的电池寿终正寝,怎么搞都活不过来只有开膛破肚取出铜箔。

网友:
我还正在发愁怎么给我电钻的电池充电呢,回头试试看

网友D:
用普通充电宝18650怎么样?或直接做个插头接通充电宝?

小白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年搞一次,已经4年了,还在用。

恩,同期哦,用了几年,一开始是为了把全屋的家具装起来,然后平时拆装个什么东西的,挺好的,轻度使用,电池没啥感觉,反正没电就冲咯

网友:
还好保护板没有锁电池芯片。要是有直驱电机模式最好,可以拉到万转做螺丝倒角防割手电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普通充电宝18650怎么样?或直接做个插头接通充电宝?

小白提问

没有过放保护的充电宝都可以用来激活电池包

网友:
3元的到现在都没有用完

网友(2022-05-06):
感谢,搜到楼主这个帖子,我用万能充也可以吧

网友:
电池一致性差,用这个方法可以用一段时间,又要如此反复。换电池才是解决问题终极方法。

网友:
没电电池还要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