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USB墙壁插座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0-06-21):
就是这种上面4个USB口 里面自带5V电源 可同时充四个手机的 这种东西会不会质量不好

网友:
通常没啥好货,建议还是用充电头吧...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垃圾,最好自己去买快充模块自己弄。

网友:
小米四口20W当年要69快。。。可见这个不靠谱

网友A:
要看运气。买了几种这样的面板。多数翻车。电流不到2A,后面买了一种面板足2A电流,充电还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运气。买了几种这样的面板。多数翻车。电流不到2A,后面买了一种面板足2A电流,充电还不发热。。。。 ..

是所有口的总电流2A 还是每个口都能2A同时用

网友:
不带开关差评,长期工作

网友B:
一是死贵,二是放着原装充电头不用,去用杂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死贵,二是放着原装充电头不用,去用杂牌的?

才13.6元一个(我网上随便搜的一款的价格)四口的是不是很便宜 但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玩这种东西还是警慎为妙,稍不注意得不丧失。

网友:
放床边最多就用一个口。。。不要买几个口的。用不上。。我买的是带按键开关的。。。双口。。。。。

网友:
这种受空间成本限制,一般电路比较简单,不利于充现在的智能手机,带个一般小电流的USB设备还可以。

网友:
捡最便宜的买,然后拆正品的充电头装进去。

网友:
这种插座里面的电源板很垃圾的,充手机轻则触屏失灵重则损坏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