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国人智商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被骗的太多

楼主(2020-06-22):
网上无耻之人太多了

咸鱼尤为混乱

买个东西,起码要上懂天文,下懂地理

欢迎各位继续曝光

有话没地方说,不知道应该放哪个版块,借此人气版块一歇,管理员给移一合适版块,勿删勿封,谢谢!

网友A:
第一款没懂,第二款似乎是自放电。光看也耗智商,不容易。15一片贵,咸鱼上买18个拆箱板不好么?

网友:
可能考虑到买这个的智商都比较高吧!?

网友:
能耗平衡,发热放电,目前很少飞度电容的方案,用能耗平衡是主流

网友:
平衡板,那个电压高了,就放哪个。

不都是这样的么。

再加上保护板整体高了拒充。

网友:
买个东西做功课大半月,不提前了解不行,不小心就给水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款没懂,第二款似乎是自放电。光看也耗智商,不容易。15一片贵,咸鱼上买18个拆箱板不好么? ...

第一款一般人很难看出毛病。用的是431+分压电阻,431本来有0.5%的误差,分压电阻1%误差 x2,这店家何来0.25%的均衡误差?明摆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款没懂,第二款似乎是自放电。光看也耗智商,不容易。15一片贵,咸鱼上买18个拆箱板不好么? ...

第一款比较难看出问题。tl431本身有0.5%误差,加上2个分压电阻1%的误差,哪来的0.25%均衡误差,很明显就是……

网友:
还是用原装正品TP4056加废旧手机电源,做一个平衡充一步到位,电池加平衡口和平衡线,需要时可快速均衡,也可以插电压表头检测单体一致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款比较难看出问题。tl431本身有0.5%误差,加上2个分压电阻1%的误差,哪来的0.25%均衡误差,很明显就 ...

ltz1000有1%误差,为什么是最好的电压基准?为什么HP 3458A至今仍然是高精度8位半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