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B款断电后无法网络唤醒

楼主(2020-06-22):
购入星际蜗牛B款双千兆网卡。
1、黑色主板,
2、intel 82583V 双千兆网卡(默认百兆)
3、内置16G固态MSATA,写入20M,读取150M
4、内置DDR3L 4G 12800内存。
5、内置 150W电源。
6、内置SATA 2口1个。扩展芯片扩展4个SATA 3口.
7、指示灯都正常,音频输出正常,

星际蜗牛B款断电后无法网络唤醒 , 群辉软件里如果正常关机,可以网络唤醒 ,但是如果在开机过程中直接断电 ,也就是 直接拔掉插座电源,就无法网络唤醒了

网友:
这个太复杂!我的方案是买个智能插座,简单方便!

网友:
不正常关机好像是不能网络唤醒的,有些电脑是断电后重新上电也不能唤醒

网友:
查下BIOS里面有没有设置,非正常关机再上电可能网卡没有正常进入等待唤醒的状态。

楼主:
搞不定,最后把机器退了,bios 所有设置我都去看过了

网友:
设置来电自动开机和网络唤醒两种模式。如果万一停电,再来电就会自动开机,然后你手动关机下次就能。网络唤醒。

网友A:
所有网络唤醒都不能断电唤醒,所以需要设置来电自启

楼主(2020-12-09):
引用 网友A:
所有网络唤醒都不能断电唤醒,所以需要设置来电自启

我台式机的主板就可以,我已经用我台式机做了,反正需要的时候就远程开机,定时00点关机,防止当天忘记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网络唤醒都不能断电唤醒,所以需要设置来电自启

武断了,dq77kb就可以。即使拔下电源几天,再插上也能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