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劫后余生,摆弄病毒的教训

楼主(2020-06-22):
晚上睡不着,在虚拟机里面测试病毒玩,结果不小心运行了其中一个,导致硬盘数据丢失,只有两个分区(C盘和G盘)幸免。。。

下了几个数据恢复软件,都无力回天,好奇看了下扇区数据,结果,全没了

好在那几个分区里面的文件不是非常重要,并且存储各种资源的G盘安然无恙。。。
算了,吸取教训吧,只能哪天把系统重置一下当新电脑用了

网友A:
玩病毒测试还这么心大,在PE里面搞,可以插个U盘,有重要资料的硬盘不要插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病毒测试还这么心大,在PE里面搞,可以插个U盘,有重要资料的硬盘不要插上去啊 ...

悲剧就是在把病毒导入虚拟机时发生的。。。
准备把病毒样本都处理一下,改个扩展名,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网友:
苍laoshi还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就是在把病毒导入虚拟机时发生的。。。
准备把病毒样本都处理一下,改个扩展名,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

都放压缩包里,
只在测试环境下才解压出来就好了嘛!

一个压缩包里包括:
        一个说明文件,
        一个压缩包,这个压缩包里才是病毒样本,

这样子,要拿出样本需要连续解压两层,
可以避免双击就会打开的解压软件帮倒忙,

网友:
打包ISO
直接挂虚拟机

网友:
还以为楼主玩新冠病毒玩脱了

网友:
楼主莫非是欧阳锋

网友B:
操作不规范造成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下玩大了吧

网友:
以前在某杀毒破解软件论坛混玩过也是一样电脑中毒了

网友:
吓死我了,我以为是病毒穿透虚拟机了……

网友:
吸取教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不规范造成的?

一时偷懒,没有为操作病毒文件创建虚拟环境,因小失大

网友:
恭喜人生多一体验~~

网友:
用压缩包处理,然后从压缩包导入到目标机要安全的多。

网友:
病毒样本都加密打包存放,从来不拿出来玩。。。

网友:
不清楚病毒类型,玩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破坏文件的病毒。

网友:
为楼主感到心痛

网友:
单独弄个便宜的小主机/笔记本啥的专门折腾用呗。或者单独弄块硬盘装个系统,研究病毒的时候直接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