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站首拆!学联JD-3型数字照度计拆机

楼主(2020-06-22):
JD-3型数字照度计,上海嘉定学联仪表厂的产品,该机采用3位半的A/D转换器进行A/D转换,采用液晶显示屏显示读数,显示数据清晰稳定,是JD型照度计的升级换代产品。该照度计采用高性能运算放大器,使用方便不用调零,且具有读数保持功能,能测量照度变化场合的光照度值。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测量精度:4%±1个字
颜色修正系数0.98~1.02
余弦修正系数:30度≤±2%,60度≤±5%,80度≤±12%
示数重复性误差:≤±1%±1个字
疲劳误差:≤±1%±1个字
零点漂移:4小时≤±1个字
电源:9V,<6.5mA

首先展示一下机器外观,主机(左)+传感器(右):

收纳包:

这台照度计是2007年4月的产品:

倍率切换开关,按下对应的键切换对应的倍率(0.1、1、10、100)和万用表的量程切换相似:

该机内部放大器采用反相输入,电路原理如图,倍率切换原理在于改变图中Rf和Rp的比值:

三位半显示屏:

后盖,有个小铭牌,写着生产日期,还有电压(9V),功耗(≤70mW),功耗不算小,用完一定记得关机:

电池采用常用的6F22电池组,和大家用的万用表电池一样(某些型号的新式万用表除外):

通过电池仓可以看到内部芯片,传统的DIP封装:

解下3颗螺丝,外壳很容易打开,内部做工风格有些古老:

板子做工不错,上面的电阻皆采用五环精密电阻,有4枚芯片,都是带插座的DIP封装,很像80年代PC机主板上的芯片:

主芯片ICL7106CPLZ,是一种三位半ADC芯片,可将电学量转换为数字显示:

芯片引脚定义图:

性能参数:

典型应用电路图:

主芯片下面较小的那颗是德州仪器的CD4030BE门电路芯片:

性能参数:
制造商: Texas Instruments
产品种类: 门(与/非与/或/非或)
产品: XOR
逻辑系列: CD40
电路数量: Quad
高电平输出电流: - 4.2 mA (Min)
低电平输出电流: 4.2 mA (Min)
传播延迟时间: 280 ns @ 5 V
电源电压(最大值): 18 V
电源电压(最小值): 3 V
最大工作温度: 125 C
最小工作温度: -55 C
封装 / 箱体: PDIP-14
封装: Tube

切换开关左侧的芯片是ICL7650SCPD运算放大器,是机器的关键部件,此照度计能够切换倍率读数,主要靠这玩意:

芯片性能参数:

引脚定义图:

典型应用电路图:

说明:运算放大器采用了反相输入的接法,使得反相输入端处于虚地状态,即电位为0。光电池的电流通过并联的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以负电压的形式输入到正向输入端,该负电压信号通过放大,输入到ADC芯片并驱动液晶显示。这种接法可以使光照度与光电流有很好的线性关系,保证了测量精确。
ICL7650SCPD芯片上方是一颗10K±5%的多圈精密可调电阻,第一次见这种样式:

有2颗金色外壳的1K可调电阻,满满的年代感:

倍率选择开关和以前电视机上那种频道选择开关很像,纯机械结构:

电池连接端子直接连接到电源开关,还套了黄腊管防止线头扭断:

最底部还有一颗UA741,意法半导体的运算放大器芯片,起输入电流信号的初步放大作用:

芯片引脚定义,这芯片为单运放,除了电源正负、正反相输入和输出,还有1、5脚作为失调电压调零端,通过电位器调零:

内部原理图:

芯片性能参数:

拆下板子,露出板子前脸,都是走线,上半身是框架固定的液晶显示屏:

拆完主机,接着拆传感器。

传感器透光窗口有个盖子保护,取下盖子,露出透光窗口,就是中间白色的那部分:

传感器背面,还刻有厂名,用12合一最小号的十字批头卸下3颗螺丝即可拆开:

拆开传感器外壳,看到了里面的感光元件,玻璃滤光片封住的硅光电池,滤光片的作用:透过指定波长范围的光,使硅片接收到的光谱尽可能符合人眼的视觉光谱特性,更好的模拟实际阅读时人眼的受光情况:

传感器特写,仔细看可以看出里面有一块圆形PCB,PCB中间整合了一块方形的硅片。传感器对外通过很细的引线连接:

装好探头,插上机器。

先测一下电池电压,9.65V,看来还是新电池:

PS:图中电压(电流)表是我自己DIY的,制作帖
空档待机电流:4.3mA  (10倍率读数)

按下照度计的1倍率档,显示当前照度是127lx(勒克斯),有趣的是,此时仪表的工作电流降到了2.8mA,这货待机比工作还费电,奇葩!

现在天快黑了,按下了1倍率档,显示的照度只有2lx:

掏出论坛的魅色C1小直手电,微光档(1%)照射传感器,光斑落在传感器上,照射距离300mm(下同),按下10倍率档,显示的照度是130lx:

弱光档(5%)照射,照度是1000lx:

中光档(30%),4680lx:

强光档(100%),13100lx:

文章结尾给大家科普一下光度学的几个基本概念:
1.发光强度:简称光度(或光强),表示光源在指定方向上单位立体角内所具有的光通量。发光强度用I表示,其单位是坎德拉(cd),I=dΦ/dΩ。
2.光通量:表示光源发光的总量。光通量用Φ表示,单位是流明(lm)。
3.照度:表示被照射物体单位面积所接受的光通量,用E表示,单位是勒克斯(lx),E=dΦ/dS,日常阅读建议照度不低于300lx。

全帖完,谢谢观看!更多精彩拆机帖敬请期待!

网友:
可以用这个数字表头改个毫欧表

网友A:
偶15大洋撸的是牛屎的

网友B:
原来没想象的那么复杂,真正复杂的是积分球,里面标配光谱曲线仪。

网友:
我有表 没传感器 这传感器还怪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15大洋撸的是牛屎的

这种机器还有牛屎芯片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没想象的那么复杂,真正复杂的是积分球,里面标配光谱曲线仪。

这只是用来测环境照度的,与积分球有很大差别

网友:
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校准,有点头疼!

网友C:
芯片真多,不如单片版的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机器还有牛屎芯片的版本?

竟然记错了,是硬封IC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60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真多,不如单片版的省电

这种照度计采用的是80年代的方案,都是传统的DIP芯片,用现在的技术只需一块牛屎

网友D:
要标定的,那个白色塑料老化透光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标定的,那个白色塑料老化透光会下降。。。。

那白色的不是塑料,是磨砂玻璃片

网友(2020-10-07):
引用 网友A:
偶15大洋撸的是牛屎的

真看不出来这么贵

网友(2021-04-14):
数据保持开关没有用,拨倒数据保持就关机了,你这款是吗

网友:
光看外观还以为是87年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