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价值10几万的德国进口蒂森克虏伯变频器拆解

楼主(2020-06-22):
10几万的蒂森克虏伯变频器就长这样子

一身蓝装,看着就精神,

各种接口

接线柱

变频器铭牌,CPI系列是德国生产

内部看着做工不错,比韩国生产的做工好一点

用的是德国菲尼克斯电源,因为有原厂封条所以不能拆了

这个板子就是里面的驱动板,价值不菲

里面有7个英飞凌IGBT模块

网友A:
不过,现在的东西的集成度真是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现在的东西的集成度真是高啊

贵还不是关键,关键是拿不到货

网友:
这几个英飞凌都不少钱

网友B:
代工的吧。
没听说蒂森克虏伯自产变频器。 我见过他们家出的港口桥吊用ABB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工的吧。
没听说蒂森克虏伯自产变频器。 我见过他们家出的港口桥吊用ABB的变频器。 ...

高端梯都是用自己的变频器,中端韩国代工的,低端的国产

网友C:
德国人非常喜欢用菲尼克斯,国人用的就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国人非常喜欢用菲尼克斯,国人用的就少

国人觉得贵啊

网友:
沉重的领悟

网友D(2020-07-30):
其实我想知道菲尼克斯和tdk的工控电源谁的比较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知道菲尼克斯和tdk的工控电源谁的比较厉害

这两个不是一个档次的吧。认识菲尼克斯的生产经理,跟他聊过,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Siemens,PULS,Weidmueller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不是一个档次的吧。认识菲尼克斯的生产经理,跟他聊过,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Siemens,PULS,Weidm ...

没有谁的档次高,谁的档次低的问题,各自有各自的市场。菲尼克斯和西门子等几个欧洲品牌的工控电源主要在欧系设备里用的多,或者和欧系工控产品配套一起在市场上销售。日系的设备基本不会采用这些品牌的电源。日系的TDK兰达和科索工控电源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主要被日系的设备商使用,不同的是TDK兰达和科索工控电源作为一个单独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量没有那几个欧洲品牌多,因为TDK兰达和科索在工控领域只做电源没有做其它配套的工控设备。在电源领域TDK兰达和科索作为专业的电源厂商业务面要比菲尼克斯更广阔,这点体现在电源用途上,比如在医用式开关电源领域菲尼克斯就没有涉足了。工控电源故障率方面根据个人经验西门子的故障率要比TDK兰达的高,菲尼克斯的没有接触过不作评判。

网友F(2020-09-27):
这玩意就是和欧洲车和日本车一样!一个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未必好用,未必故障率低,一个是经济实惠,故障少!蒂森的梯子做过俩个大厦的,给人感受就是不舒服,启停,运行都晃动太大,可能是安装的问题。通力(这个也是欧洲货,感觉不错)三菱的给人感觉就好不少!
一部电梯才多少钱?一个变频器就10几万?abb,西门子的不到50kw的2万左右吧!

网友:
几年前跟着本地的电力人员搞过一批环网柜,里面用的所有接线端子片全部是菲尼克斯的,据说一片要几十块钱,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环网柜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肯定不能在这些小配件上失蹄。

网友(2020-11-11):
引用 网友C:
德国人非常喜欢用菲尼克斯,国人用的就少

我买 了不少二手的。好东东,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C:
德国人非常喜欢用菲尼克斯,国人用的就少

同样容量,明伟一百多,菲尼克斯45百,这还是小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就是和欧洲车和日本车一样!一个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未必好用,未必故障率低,一个是经济实惠,故障少 ...

是的 十几万有点夸张了 ABB acs880系列 55kw的才两三万。当然不排除特别定制,那是卖多少全凭厂家说

网友(2022-06-29):
IGBT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