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容量选Auto还是自定义?

楼主(2020-06-22):
慧荣2246EN的开卡,上2附图,第一张是Auto容量,第二张是自定义256G容量,都正常开卡,但识别的坏块数为啥不一样?一般选哪个好?
还有就是后面的2个Spare Block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pare block  备用块

网友:
跑个圈,能过读写校验就OK,不用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are block  备用块

备用块当然明白,Pure / Running 都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