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一台电脑,请教如何淡化主板划痕

楼主(2020-06-22):
某擎b450钢铁传奇主板,过年的时候组装的,出了问题主板在京东换了两次,那个时候装机一肚子火,压下去滑的,正常使用,万用表测试过,没有断线。现在这张主板过了大概5个月左右,又出现了经常开不了机的问题,其他所有物件都替换过,都不行。想把这张主板拿回去给京东返修,问题这一个划痕被显卡槽弄得比较明显,如果这样返回去售后应该不会管了,考虑过用黑油一些东西涂抹一下问题,这一个主板好像颜色是深灰色,不是黑色

不知道还有没有另外的方法处理一下

网友A:
不处理了,越抹越黑。
CPU也换过?查电源。是不是偶尔能开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处理了,越抹越黑。
CPU也换过?查电源。是不是偶尔能开一次?

除了主板,其他东西全部换过。

网友:
找根颜色差不多的水彩笔描描

网友:
可以用记号笔涂一下,如果颜色变深或者很明显,用酒精一擦,记号笔的痕迹就会掉,其他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B:
假货宝上找 光敏油漆,看看有没有对应颜色的,弄上去一点点,紫光灯一照 就OK了。

网友C:
不影响的, 如果在保修期内退回返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影响的, 如果在保修期内退回返修就可以。

有这个东西就容易扯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上找 光敏油漆,看看有没有对应颜色的,弄上去一点点,紫光灯一照 就OK了。 ...

我这个不是黑色有点麻烦,看了一下没有深灰色。

网友:
丙烯颜料套装,你买回来自己调颜色,先涂别的地方干了看看,小孩画石头买过,像油漆一样反光

网友D:
这点划痕不是问题直接返回京东,直接和客服怼口气不能软一口咬定不是人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划痕不是问题直接返回京东,直接和客服怼口气不能软一口咬定不是人为。 ...

不过有一个问题是直接划在线路上。

网友:
找个贴纸贴上

网友:
弄点硅脂上去

网友:
越抹越黑,直接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黑色有点麻烦,看了一下没有深灰色。

百度一下怎么调 深灰色,几个颜色的原料调色也是可以的。。

网友:
油性记号笔,补漆笔,再不行找365纳米验钞手电加黑颜色紫外固化无影胶。

网友:
直接刚就行了

网友:
好像露铜了 确实不好弄可能会因此拒保啊 不过我有一华擎z270 cpu的针脚碰了也给保了 还是淘宝的 京东可以直接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