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网评测首发金田kf328写保护固态U盘

楼主(2020-06-22):
买来不为别的,就为给大家来个首发感受

和最近的联想啥的固态U盘外壳同款,但是颜色不同

大家买的时候注意,这一款分有写保护和无写保护的,差了15块钱,别买错了

外壳碎裂的不成样子,我已经申请换货了,壳子破成这样,这东西是不是二手的说不清楚

芯片检测,只能看出是jmf的桥接,其余看不出来
我用了2246,2258,2259的量产工具都试了一次,都没有识别,我晕了,这到底啥方案啊?

最后跑个圈,基本确定是固态的
完结撒花

网友:
什么价格呀?
数码之家有优惠不?

网友A:
这个真不错,typec也有了,写保护也有了。

得短接量产软件才能认,跑个分或者跑个圈,大概就知道是啥主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错,typec也有了,写保护也有了。

得短接量产软件才能认,跑个分或者跑个圈,大概就知道是啥主控 ...

估计jms901+UFS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jms901+UFS方案

差不多了,反正不可能是慧荣方案,3350都不像,

网友:
这么短的双头,写保护还在中间,不太可能是桥接+ssd的,估计就是楼上说的jms901.

网友(2021-09-24):
桥接方案启动兼容性如何?

网友:
用来做装机盘估计不错吧,有写保护的U盘,插在其他电脑上安全多了。不知是什么品牌的芯片,TL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