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拼多多9块9插线板

楼主(2020-06-22):
在拼多多9块9买了一个插线板,做工还可以,质量也还行,如下简单拆解

这是不带线的,自己接了一下

普通的十字螺丝,内部做工

总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就是没地线

网友:
如果真是铜的,还是超值了。

网友:
超值了  分享下  我也去撸个

网友:
螺丝好过焊接。

网友:
垃圾塑料,回收混合铜料
扔了吧

网友:
这种设及到个人安全的东西还早买贵一点的品牌好,阻燃用料不错的也贵不了多少钱,别因小失大。

网友:
看那个电阻引脚那么长,没有固定,碰到旁边电极就报废了;大品牌插座都是固定或者套绝缘管;9.9包邮实在便宜,抢客源,估计同品牌也不一定同品质。

网友:
地线和火线铜排快要碰上了,还没地线,电器外壳容易带上220电

建议用热缩管给铜排做好绝缘,条件允许时建议换一条带地线的电源线

网友:
我觉得适合当改装套件,比如把一两个插座位换成3小时倒计时机芯,加一个晶闸管旋钮模块外热烙铁调温等。

网友:
看上去很旧。

网友:
铜排的,还是螺丝压接,这人工就得多花不少钱,而且开关也没有焊接,应该是定制了,现在主要看看弹片弹性如何了,别插几下就松了,能用的话9.9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