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星迫击炮B450M MORTOR MAX主板

楼主(2020-06-22):
家里的台式电脑已经是10年前的配置了,所以就想升级一下,又不想太花费,就选择了这块便宜的微星迫击炮主板,这块主板是一块24*24的小板,跟标准大板比,优点是便宜且该有的功能都有了,缺点是电源采用了4+2+1相供电,4相位为CPU供电,2相位设置为SOC供电,超频的话估计不行,但考虑到现在使用也不怎么超频,就下手 了。

网友A:
叫拍击炮我感觉电源不行
因为拍击炮只有炮弹发射出去才有威力,在装填弹药时最怕截杀,叫拍击炮是不是说这电源功率不太足,负载重了会打嗌?就像发射拍击炮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拍击炮我感觉电源不行
因为拍击炮只有炮弹发射出去才有威力,在装填弹药时最怕截杀,叫拍击炮是 ...

有道理,不过之所以叫迫击炮,也有这块板虽然小,但威力不小的意思。

网友B:
微星的板用料做工都还可以,就是我用过几块微星都一两年坏一次,本地的实体店基本都没卖微星的

网友:
现在家里电脑都很少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星的板用料做工都还可以,就是我用过几块微星都一两年坏一次,本地的实体店基本都没卖微星的 ...

同意,我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才不买微星的,还是技嘉主板好些,华硕虽然第一但总有个别型号与其它硬件会出来不确定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星的板用料做工都还可以,就是我用过几块微星都一两年坏一次,本地的实体店基本都没卖微星的 ...

之前用的不是华硕,就是技嘉的主板,微星主板是第一次用,但愿运气好。不过用过微星的显卡,用了10多年现在还用,质量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星的板用料做工都还可以,就是我用过几块微星都一两年坏一次,本地的实体店基本都没卖微星的 ...

之前用的不是华硕主板,就是技嘉主板,微星主板是第一次用,但愿运气好。不过微星显卡用过,10多年了现在还正常使用,所以这次过选微星主板,其实买电子产品有一半是运气,买到不好的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没有100%的非故障率。

网友:
技嘉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主板中规中矩,照片拍的不错,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中规中矩,照片拍的不错,赞。

一般这种厂家的主板用料、工艺还是过得去的,只是在功能和规格上有缩减,这个电源就是相数减少了,板面积也缩减了,用料和工艺是中规中矩的。

网友:
网卡芯片是2.5Gbps的吗?一般都是RTL8125B

网友:
在用b450m  还可以吧

网友:
中规中矩,技嘉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