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9.6v电钻加装12v锂电池

楼主(2020-06-22):
以前淘的 9.6v电钻,原电池是镍氢的,已老化,前几天又淘了几个12v锂电池,网上查了说可以用在9.6v电钻上,就改造了一下,原电池壳子放不进3节18650,干脆就直接用了,用扎带捆上了,凑合用,反正用得不多哈,各位看个笑话就行昂。另外,大神看看12v电源的电路板,能否改成12.6的充电器,马云家买的12.6v充电器感觉用料太少了。

网友A:
都已经这样了不如把电池的外壳去了,体积还小点

网友B:
U3如果是431,调节连接他的2个电阻就能改电压了

网友C:
电池壳去掉  塞进去,做一个快插引线用来充电,平时不充盘进去

网友D:
充电的话,建议还是买专门的充电器。因为电源没有自动停充功能,全靠电池保护板来干活,理论上这样不太合适。某鱼有6.99的成品充电器,专充这种电池的。还是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这样了不如把电池的外壳去了,体积还小点

偷懒了哈,这样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3如果是431,调节连接他的2个电阻就能改电压了

好的大神,回头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壳去掉  塞进去,做一个快插引线用来充电,平时不充盘进去

这个是个扁的那种手把,电池放两节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的话,建议还是买专门的充电器。因为电源没有自动停充功能,全靠电池保护板来干活,理论上这样不太合适 ...

我就买了那个,拆开看了,感觉用料太少了,轻飘飘的

网友:
大师 大师牛x

网友E:
要不像我这样算了,放在里面

网友F:
象我一样加个转接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025&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象我一样加个转接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025&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像我这样算了,放在里面

您这厉害了啊大神,还做了个底壳,我整不了这个,技术不行啊

网友:
放的下三节1865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厉害了啊大神,还做了个底壳,我整不了这个,技术不行啊

  相信你行的

网友:
不如加个电池包省事……

网友:
风格很粗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