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摩拜移动电源做个25v输出插头

楼主(2020-06-22):
摩拜移动电源,有25v输出,但输出插头没现成的,只能自己加工一个。
找到这个2mm转4mm的转接头,摩拜插口是1.5mm,将转接头上手电钻,用小锉刀磨到1.5mm。
留8mm长的针。两个之间灌AB胶。这样就可以插4mm的香蕉头。作t12烙铁电源,很好。

打磨

打磨完成,1.5mm

剪断,留8mm长

2个中间灌AB胶

网友A:
这电池原来特价99,差点出手买,后来竟然抢没了~~。我们这也没有配套的超级滑行摩拜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原来特价99,差点出手买,后来竟然抢没了~~。我们这也没有配套的超级滑行摩拜车~ ...

特价99?   我买的是59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原来特价99,差点出手买,后来竟然抢没了~~。我们这也没有配套的超级滑行摩拜车~ ...

前几天五十来块我买了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原来特价99,差点出手买,后来竟然抢没了~~。我们这也没有配套的超级滑行摩拜车~ ...

我入了一个没用,测试了两次放电闲置了,69包邮挂咸鱼了,你需要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B:
里面是18650来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18650来的么?

6节LG2850mah动力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节LG2850mah动力电池

我的被小米10400灰颜色LG和瘦身版小米1万粉色LG漏液弄怕了,要是有三星松下锂电芯更好。输出口应该统一成typeC才最好,好像100瓦USB3是20伏5安。

网友:
不错.买了个白菜白光的移动电源,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6节LG2850mah动力电池

这个应该算超值了吧,6节动力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被小米10400灰颜色LG和瘦身版小米1万粉色LG漏液弄怕了,要是有三星松下锂电芯更好。输出口应该统一成 ...

这价格你想多了

网友:
我买的充满电 动力输出口 只有 24.5左右电压 你们的呢?

网友E:
这个能直接输出24V电压吗?不需要什么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直接输出24V电压吗?不需要什么协议吗?

直接输出24v,随消耗,电压会降低。我给t12烙铁用。

网友:
在旁边开一个2.5母座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你想多了

原价接近200块,现在处理价格,才会有这个价格。所以没有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