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兄弟pt2700标签机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0-06-22):
朋友送的,拿来不开机,电源反人类,内负外正。
主机

电源标注9v输出实际13v输出,不知道为何,也可以使用8节1.5电池使用,这就好理解了。
主板

插电源按开机没反应,从电源部分一直查到主板,电压都正常,用可调电源测试,待机13v0.03a,按开机后电流提高到0.07A,显示屏没反应,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主板把给无关的插头都拔掉了,按开机电流显示70ma,
经过塘友提示可能这两个元件有问题,但马云家没有搜索到这两个货

红圈里边的

但显示屏没反应,求助

网友A:
这个没弄过,按手机主板故障推理像是软件故障!乱猜的!别当真!

网友B:
检查主控工作条件
电源没问题就是时钟了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兄弟PT18的标签机不开机了,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修,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会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弄过,按手机主板故障推理像是软件故障!乱猜的!别当真!

软件肯定不是,不开机

网友C:
兄弟的公司不小吧,还玩这种小厂的把戏,估计是擦了别的适配器,烧了电源管理IC吧,CN6接口旁边那个,是不是烧了这个,Q5是什么,1117么,有输入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主控工作条件
电源没问题就是时钟了

时钟坏了不开机吗?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的公司不小吧,还玩这种小厂的把戏,估计是擦了别的适配器,烧了电源管理IC吧,CN6接口旁边那个,是不 ...

cn6是八爪ic吗?看颜色确实不对,1117在哪里,帮忙标一下,这个标签机是隔壁论坛朋友送的,和万用表一块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钟坏了不开机吗?不懂啊

时钟就是晶振呀,为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就是晶振呀,为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4-11-08):
我修得两个倒是都开机的,都是齿轮的问题。淘了个坏的,还在路上,到时一起研究下。

网友:
看电路板,好象跟我的PT2730很象。

网友:
装5号电池试过吗?

网友:
这个BA6620L,是不是与这个ATA6620是一样的?另外一个芯片,很象三端稳压芯片,测下输入输出电压,就会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