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入一把充电的链锯

楼主(2020-06-22):
想入一把充电的链锯,油锯维修麻烦不考虑,上山修剪杨梅树用,逛了一圈某宝很多那种迷你充电链锯,价钱也多样,在这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哪种链条锯好用又轻便的?谢谢!

网友A:
锂电角磨机加套件
618锂电角磨机最便宜不到50,改装套件不到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角磨机加套件
618锂电角磨机最便宜不到50,改装套件不到20

角磨机?总感觉角磨机改装隐患不小,转速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角磨机?总感觉角磨机改装隐患不小,转速太高了。

我在一家看到有两种电链锯在卖,见图片。左边绿壳的是角磨机加链锯的结构,拆了链锯可以恢复角磨机,右边黑壳的是专门的链锯,要稍微贵一点。两种转速都标的12000,当然实际不会这么高,多数在6000-8000转之间。绿壳的是牧田款电池,黑壳的是大艺款电池,由于我手头都是牧田款电池,所以只能买绿壳的。还没到货。看传动结构,黑壳的专门链锯好像是圆柱齿轮减速结构,理论上比角磨机的锥齿轮结构的效率要高一些。

网友C:
还是角磨机加链锯套件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一家看到有两种电链锯在卖,见图片。左边绿壳的是角磨机加链锯的结构,拆了链锯可以恢复角磨机,右边 ...

这绿壳的明显可以随时转换链锯和角磨机的啊。等到手了说说使用感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角磨机加链锯套件实用

主要是论坛上说角磨机改装的安全性能问题,要便宜还真是改装的实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论坛上说角磨机改装的安全性能问题,要便宜还真是改装的实惠。

角磨机改装链锯链条润滑也不咋地 专业链锯是有润滑油泵泵油的。而且还有防反弹刹车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角磨机?总感觉角磨机改装隐患不小,转速太高了。

锂电角磨机转速在8000转左右,但是主动轮小啊!所以链条不算快!危险主要还是看质量,毕竟那么低的价格不可能耐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在一家看到有两种电链锯在卖,见图片。左边绿壳的是角磨机加链锯的结构,拆了链锯可以恢复角磨机,右边 ...

黑壳的事一体结构感觉牢靠点,绿色款我有一套,能用。但是总感觉不安全,而且这玩意特别吃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黑壳的事一体结构感觉牢靠点,绿色款我有一套,能用。但是总感觉不安全,而且这玩意特别吃电池! ...

觉得绿色款长一点,两种差别主要是握持手感上边有差别,干活时要注意拿稳。安全方面,最大的危险应该来自链条,要是链条断了,打在身上脸上都会出事。所以要戴好护目镜,穿好工作服,勤检查链条情况,干活时不要用蛮力。注意到了安全还是有保障的。我有一个百得的链锯,更次一点,连油壶也没有,要随时往链条上加油。链锯确实很吃电,所以这次买就买了绿色款,牧田款电池我有十来块了,足够用了。买黑色还要另起炉灶再搞套大艺电池,实在吃不消。

网友E:
我有个南威的锂电角磨机(改了得伟口)加拼多多17点链锯改装套件,锯过一个50cm的杨树桩子,新鲜的没烂 。6AH电池刚刚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改装链锯链条润滑也不咋地 专业链锯是有润滑油泵泵油的。而且还有防反弹刹车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

对头,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角磨机转速在8000转左右,但是主动轮小啊!所以链条不算快!危险主要还是看质量,毕竟那么低的价格不 ...

一分钱一分货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壳的事一体结构感觉牢靠点,绿色款我有一套,能用。但是总感觉不安全,而且这玩意特别吃电池! ...

原来有把得伟马刀锯,太吃电了才出的。角磨机更是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绿色款长一点,两种差别主要是握持手感上边有差别,干活时要注意拿稳。安全方面,最大的危险应该来自 ...

百得链锯怎么连油壶都没有,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南威的锂电角磨机(改了得伟口)加拼多多17点链锯改装套件,锯过一个50cm的杨树桩子,新鲜的没烂 。6 ...

6ah的电池锯50的树刚刚好?太费电了吧?

网友:
我的角磨机链锯到了。先测一下转速,果不出我之所料,转速达不到标称值,三挡转速最高7500转/分,最低4000转/分。最高转时空载电流11安培,最低转时2.9安培,电流大小在无刷角磨机里中规中矩。装上电链锯附件后,电流有所增加,见表格。电池测了一下放电容量,为2.96安时,在公模无刷角磨机里算较高的了。切了几段8厘米粗的圆木,速度很快,几秒钟一段。只是锯沫实在太多了,而且飞得很远,要是施工现场地方不空旷,清理锯沫很麻烦。所以,平时锯十厘米以下的木头还是马刀锯方便些,锯粗木头或是在野外,电链锯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还有,觉得最高转速就挺合适,不必降速使用。

网友:
这种电动工具,还是专用的吧,角磨机改的,只想问,要省钱还是要命?据说电动工具危险排名第一的是锯,最可怕的是角磨改,各医院外科病房随时欢迎参观

网友:
角磨机改装我买过一次,就不敢用,感觉太危险了,买了油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