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奇故障:家里宽带电脑能拨号,用路由器就不行。

楼主(2020-06-22):
家里是广电的宽带,疫情期间网络正常(好几个路由器桥接都好用,小孩网课,大人办公)。最近两个月居然网速时好时坏,快的时候1M/s慢的时候0.1k/s经常是慢的多,于是上不了网,本着自己网络水平还可以,也是混论坛的人,于是自己重置路由器,设置,都不行。打电话给客服,一查进户带宽50M正常,用电脑拨号上网网速正常,一接路由器就不行,换了几个路由器都不行,买了个千兆路由器也不行,网上搜也有人有我这个情况,如图片所示,。连广电的网络技术员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请教各位大神,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运营商MAC地址绑定,你把路由器的MAC设置成你拨号能正常使用的MAC地址试试

网友B:
你把内网改一下网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MAC地址绑定,你把路由器的MAC设置成你拨号能正常使用的MAC地址试试

按理说以前都好用,运营商没理由给我mac绑定,现在谁家还不用个路由器啊,我克隆mac地址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内网改一下网段试试

我猜测会不会是我家路由器和楼道里那个交换机冲突了,以前广电给了个G-com的交换机用,年末换房子,让广电的人来搞网络,说不用那个G-com 也可以,于是就直接路由器拨号,疫情期间也用的好好的,就最近一个多月就不能上网。

网友C:
不要选PPPOE按需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选PPPOE按需连接

为什么,什么原理?

网友:
按需连接,需要的时候连接,pppoe连接需要时间的~

网友:
我有次也这样,电脑能拨路由器不行,最后重做水晶头解决。

楼主:
经坛友们集思广益,我重做了水晶头,并把路由器ppope设置为自动拨号(不知为啥有些路由器默认按需拨号),最后网路通了,进户线进一个华三的无线路由,然后搞个水星的无线桥接,一个fast有线桥接。总结:为啥最后不得不怀疑水晶头呢,测线仪测1-8都正常,电脑能拨号,路由器不行,会不会接触不好。电脑能力比路由强,所以电脑可以路由不行,再一个依据是,新买的千兆水星路由插进户那个水晶头一直不是很顺畅,即使新做了水晶头也是,所以把水星千兆当无线桥接了。所以兄弟姐妹们,某宝买的网线钳和水晶头估计质量太差(30多吧)导致的故障,我记得坛里有专门测评网线钳的文章。这个常用的工具和小配件还是买贵点好点的,不然出了这些没道理的随机故障,排查费时费事,得不偿失。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建言献策,也共同类问题的一个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坛友们集思广益,我重做了水晶头,并把路由器ppope设置为自动拨号(不知为啥有些路由器默认按需拨号), ...

替换原则,把所有能替换的东西都替换一次来试,比如路由器、电源、网线、电脑、网卡等等,这样可能会早点发现是网线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坛友们集思广益,我重做了水晶头,并把路由器ppope设置为自动拨号(不知为啥有些路由器默认按需拨号), ...

网线的质量或接法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替换原则,把所有能替换的东西都替换一次来试,比如路由器、电源、网线、电脑、网卡等等,这样可能会早点 ...

网线是埋墙内不好换,关键是前段时间都能正常使用,水晶头也换了,所以就很困惑,其他能换的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线的质量或接法出了问题

接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以前能上网,现在 用电脑能上用路由器不行,所以没去怀疑线路的问题。

网友:
一模一样故障,就是运营商的问题。头搞大了,能换的设备都替换测试过,运维人员也来检测过光功率正常,其他后台什么的他就不清楚了,我也找过运营商问他们是不是Mac拨号绑定了他们说没有,无解了。我认为有可能出问题的有以下几点:1,有可能运营商限制你mac拨号,但不是绑定,2,用户前的光分器有问题,3,运营商的后台配置有问题。

网友:
我几乎可以肯定是你路由器,拨号的密码填错或者干脆账号填错。

网友(2020-08-18):
又见tp。。。你可以试试更改WAN口的工作模式,以前公司有个门店的宽带就是要改成100m半双工拨号才能成功,其他模式全不行。看你的固件比较老,你就把所有模式都试一遍

网友:
电脑能拨号路由器不能,百分之百网线的问题,以前装过宽带一段时间的工作,遇到很多次,都是网线问题,换个网线,或者两头水晶头重新做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