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双核的使用

楼主(2020-06-22):
esp32有2和内核cpu

可以运行2个任务,并指派运行在哪个核心上

可见setup任务是运行在核心1上的

核心0上的任务是把公共数据加1,核心1上任务是读取模拟值,并显示公共数据
因为核心0上任务延迟小,它还负责闪烁,它运行20次,核心1上的才运行一次
他们之间关系是独立的,我感觉,并不是核心0运行20次再运行核心1,不是这样
分时间片的

因为蓝色灯闪烁,没有间断的现象

网友:
2个核心本来就可以完全独立执行啊,要不然怎么叫双核

网友A:
arduino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也可以吗?

哈哈,你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指的是什么啊?

当然是问Arduino下面也可以让两个核心同时工作吗?

不过我已经调查过了,是可以的。

需要用到FreeRTOS
不过需要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问Arduino下面也可以让两个核心同时工作吗?

不过我已经调查过了,是可以的。

不用吧,我这个就是arduino下啊,我以为你问arduino单片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吧,我这个就是arduino下啊,我以为你问arduino单片机呢

Arduino从来就不是单片机,Arduino是一个支持很多种单片机开发得集成环境

不过很多人一说Arduino就会无意识得认为是Arduino UNO,其实UNO只是Arduino支持的无数开发板中的一块而已。

网友:
代码贴出来。
PRO_CPU和APP_CPU两个核心,看名字PRO已经运行了一堆协议程序。
IDF用的是FreeRTOS的变种,freeRTOS不支持双核。

网友B:
两个核心的序号竟然是从0开始,而不是从1开始的,真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核心的序号竟然是从0开始,而不是从1开始的,真有意思

从1开始,就2了不是吗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B:
两个核心的序号竟然是从0开始,而不是从1开始的,真有意思

电脑上都是从 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