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两个五环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0-06-22):
如图,特别是中间那个,谢谢!

网友A:
都是从右向左读吧。

中间那个读完,表测一下,烧毁了的话,就分析一下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从右向左读吧。

中间那个读完,表测一下,烧毁了的话,就分析一下外围电路。 ...

谢谢!
中间那个不确定从哪边读,万用表测得10K,如果从右往左阻值对的

网友B:
第二第三电阻分别为10K和2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第三电阻分别为10K和20K。

谢谢回复!
第二个为什么是从右至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第二个为什么是从右至左?

第二个,从左往右读,120欧,不是标准的五色环阻值,从右往左读,标准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从左往右读,120欧,不是标准的五色环阻值,从右往左读,标准阻值。 ...

哦,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