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8元26w双圈透镜调整功率问题

楼主(2020-06-22):
就是最近论坛很火的灯板,现在我买的2片出现在取开两个并联采样的其中金属膜色环电阻后,灯板功率只有零点几W,看见另外坛友说有13W多,我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图片也是借用他的)

网友A:
这也弄了个,发了遥控款的,遥控精灵可用的
这个没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弄了个,发了遥控款的,遥控精灵可用的
这个没频闪?!

你买的是2.8,发来遥控款的?

网友:
取样电阻虚焊了吧?

网友B:
看图片下面那个贴片电阻的铜箔断路了,,,,加焊贴片电阻

网友C:
将二个电阻都去掉,换成一个1欧姆的电阻,功率会降到20w左右,发热大大下降,安装的时候一定要让灯板和灯的底板妥善接触,真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下面那个贴片电阻的铜箔断路了,,,,加焊贴片电阻

铜箔没有断路,取下贴片,单独焊上色环电阻,一样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是2.8,发来遥控款的?

可能发错了

网友B:
我的今天才到,,刚把上面的电阻去掉,亮了,,,不过有个问题,断电时会暗下来,再闪下才灭,,,,电阻焊回去(不会断电闪亮了),,放一边有空,找电路图再对比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今天才到,,刚把上面的电阻去掉,亮了,,,不过有个问题,断电时会暗下来,再闪下才灭,,,,电阻焊回去(不会断 ...

改小电流,主滤波电容没放完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也弄了个,发了遥控款的,遥控精灵可用的
这个没频闪?!

一样一样,两个号撸的。第一套正常,功率27W左右,第二套也是遥控款双色的,没发遥控,用以前的遥控正常,功率单色11W左右,双色22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一样,两个号撸的。第一套正常,功率27W左右,第二套也是遥控款双色的,没发遥控,用以前的遥控 ...

爱迪士遥控

网友:
这个遥控是去年还是前年撸的双色灯上的,本来这灯是白光-黄光-高亮混光循环,用遥控后不知按哪个键了,现在是低亮度混光-白光-黄光-高亮度混光四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二个电阻都去掉,换成一个1欧姆的电阻,功率会降到20w左右,发热大大下降,安装的时候一定要让灯板和灯的 ...

我就是与你一样,换成1欧功率在20W,但用在卧室太亮了,现在需降到14W左右,就是出现只用1个1.5欧电阻时,灯板微微亮,功率大概零点几W。

网友:
这款26W正白款环形透镜LED灯板,灯板板标2并16串,LED端电压99V,应该是用的2串内芯的6V 1W 2835贴片,单颗最大工作电流150mA。这改装板应该是最大功率32W的板子(拍的暖白款,收到双色16Wx2,最大功率32W,66%功率使用)。电源驱动采用的是BP2822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检流电阻RS1(棕橙黑银棕/1.3Ω)并RS2(1R50/1.5Ω),阻值0.696欧姆,设定LED端工作电流计算值287mA;相当于95%功率使用,即30W。估计点亮后,会比较热,建议降功率使用。BP2822网上可以找到具体资料,可将LED端工作电流调整到200mA左右(66%功率使用/21W)降功率使用,将那颗色环电阻换成3欧姆的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与你一样,换成1欧功率在20W,但用在卧室太亮了,现在需降到14W左右,就是出现只用1个1.5欧电阻时 ...

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的调整是有条件的,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内调整有效,并非无限制的随意调整。改成14W,理论上只用1个1.5欧电阻就可以。实际上,检流电阻增大,空载电压会减小,带载能力下降。这款26W正白款环形透镜LED灯板,用的2串内芯的6V 1W 2835贴片,LED端工作电压是100V左右,你可以测一下检流电阻改成1.5欧后的空载电压,太小的话,会出现带不动微亮的现象。
实在想改成14W,可以通过增大检流电阻的同时,短接部分灯珠,来降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的调整是有条件的,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内调整有效,并非无限制的随意调整。改成1 ...

通过调整电阻功率降到16W了,还准备降的情况下,一没有合适电阻、二再降要出现关灯闪亮一下。现在16W,通过短接中心小圆板上的对边2个灯珠,熄灭了4个灯珠,功率降到15W,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