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东芝笔记本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0-06-22):
东芝笔记本开机风扇转,其他没有反应,大概是哪里的故障,

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应该从哪里开始查,给个建议

拆掉电池待机电流13.5ma

开机电流260ma

网友:
古董电脑,建议卖了换更好的。。。现在这配置开网页都难

网友A:
擦内存金手指,换内存,单条内存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内存金手指,换内存,单条内存试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内存金手指,换内存,单条内存试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内存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B:
有小表子就可

测测3V、5V有没有,CPU1点几伏有吗?
按开机键瞬间电流是否有上升跳动

再摆渡查查

网友:
万用表不错,挺漂亮

网友C:
把CPU座子后背那颗
NEC 0E907
的电容换掉。这个电容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小表子就可

测测3V、5V有没有,CPU1点几伏有吗?

CP电压没有,开机也不发热

网友:
不开机有可能是CPU背面的大电容失效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PU座子后背那颗NEC 0E907的电容换掉。这个电容是通病。

原来这是个电容啊,我没风枪拆不掉啊

网友:
这个电容可以用钳子破坏掉。这个是通病,改用钽电容就行,网上好多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是个电容啊,我没风枪拆不掉啊

用小电磨打磨掉。不要磨掉焊盘就行。然后换上3——5金颗330UF的钽电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CP电压没有,开机也不发热

供电没出来,肯定开机不了

看开机瞬间的电流跳动

网上查查

被面的胆电容是个很古老的通病,这个电容对ESR要求很高,TB上有卖代用品的。

要确认这个问题
要用示波器或有峰值档的表抓超正常的电压来确认是电容问题。

档练手,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