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问个ssd 主板芯片sot23-6,丝印I4BEA

楼主(2020-06-22):
得到一张intel ssd 裸板 大概530系列  ,主控标识 BF29AS41BB0 据说是sf2281,颗粒是29f16b08mcm 16贴,发现板子上缺失一6脚ic,相同ic丝印“i4bea”亦或“14bea”,不知道到底是何芯片?
查不到该丝印,有认识的大能?可有代换?

网友:
MPS MP6400DJ TSOT23-6

楼主:
谢谢,数码就是能人多,再请教下可有代换ic?

网友A:
这种又不是DC芯片,代换干什么

淘宝一大堆,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又不是DC芯片,代换干什么

淘宝一大堆,又不贵

见笑了。有些旧的笔记本、 路由器 、 旧硬盘 如果有代换的就拿来先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