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福建魔方无线miniPOS终端MP70

楼主(2020-06-22):
傍晚大雨后遛弯,路边水坑里捡的,拆开看看,不是电子专业,就不细致讲解了
背面名牌,背板左侧中间槽内可以拉出一只手写笔,正面应该是电阻触摸屏
(发帖时才发现机身正面照被不小心删掉了)

右侧充电孔和SIM卡槽,这卡应该是物联卡吧,还有利用价值么?

左侧

后盖无防拆螺丝,最上面有一个摄像头,扫码用,蓝色壳体内是读卡磁头

电池下面有一个板子,通过导电橡胶与大板连接

小板背面有触点,大板蓝色塑料框上有两处长方形小窗,窗内填充导电橡胶,与电池下的小板连接,物理防拆?

3.7V/800mah的锂电池直接焊在大板上,还有一颗纽扣锂电池

整机正面照不小心删掉了,显示屏周围缠绕有NFC线圈

局部细节

全家福

泡水机,估计救不活,拍完照就扔了
end

网友:
运气不错,系统肯定是特制的无法安装任何应用,比华为都难强刷绿色版系统。后镜头好像是固定死的对焦,而千元机几乎有自动对焦。

网友A:
这POS机有防拆开关,拆开修好了也不能再用了,外壳上有两个橡胶,对应班子航有两个圆圈那个就是防拆的,一般这种东西都是免费给商家用的,所以坏了就扔,至于那个物联卡,也没啥大用,几毛钱到几块钱一张不等的价格,带一年服务费,每个月就2M的流量,对POS机够用了,拿出来也不能打电话,基本上没用,拆件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POS机有防拆开关,拆开修好了也不能再用了,外壳上有两个橡胶,对应班子航有两个圆圈那个就是防拆的,一 ...

论坛里貌似以前有搞刷卡机的代理商,可以切机

网友:
看到个esp8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