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5~10400F,H460和H410主板性能对比

楼主(2020-06-22):
终于对比了一次,满足了自己对主板的认知,以前就看到过说H版对性能根本没区别,性价比极高!牙膏厂YES,按摩店主板性能就有区别了!手机上发图点排序没反应不好意思啦!将就看一下吧!

网友A:
H410M性能内有B460M高是这意思吧,CPU跑分差几千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10M性能内有B460M高是这意思吧,CPU跑分差几千分?

是呀,2个主板其实性能真的没区别,跑分差估计是内存条的原因,一个是金泰克,一个是芝奇。

网友B:
hehe,结果日常应用性能过剩,下载电影,游戏,迅雷,百度,还是那么几百KB慢慢熬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学的电脑支持Z490和B460和H410主要的区别是超频、扩展性、支持外部近可能多的东东,而不是性能。如果低端板子大部分是网吧用,对扩展性要求不高,但对大部分扩展是可以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学的电脑支持Z490和B460和H410主要的区别是超频、扩展性、支持外部近可能多的东东,而不是性能 ...

大板接口就多价格就高,Z系芯片组支持超频,支持的内存频率也高,当是AMD主板不同的芯片组对CPU性能是有限制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he,结果日常应用性能过剩,下载电影,游戏,迅雷,百度,还是那么几百KB慢慢熬 ...

几兆还是有的吧!主要是服务器资源带宽问题!

网友C:
在技术参数同样条件下差不多

就乎吧
普通用户 h410 加个6核就行
像我 2个NVME 加6个sata 最少是b460才行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技术参数同样条件下差不多

就乎吧

我就是B460,M.2+一个固态SATA和1块机械

网友(2020-08-17):
卖一套出来不?

网友(2020-11-22):
哥们,你两主板,能不能测测南桥温度是多少?(aida64)【室温?开机时、游戏或满载时

网友:
在于扩展 b460是2个nvme加6个sata同存
h410 能行么?
再加上 b460还有一个cnvio

当然b460 为了支持10700 10900
8相-10相供电也是足够的
h410 有8相以上供电

网友:
AMD 有区别 有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