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翻车了,这种电磁炉还是第一次见到,如图

楼主(2020-06-22):
竟然用老式电炉丝?

应该用这种才对啊?

网友:
别个叫 电陶炉

网友:
这就是个电炉子

网友:
所谓的电陶炉光波炉

网友:
对,是电陶炉

网友:
人家叫电陶炉,不是电磁炉~

网友:
你这不是电磁炉,是电阻丝发热的

网友:
这种也有好处,就是不挑锅,并且小火加热的情况下也比电磁炉好使

网友:
这个是电陶炉,吃火锅最好了

网友:
这不是电磁炉,是电陶炉,看板子正面没烧毁痕迹,清洁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被标题骗进来了。
这个不是电磁炉呀

网友A:
你那个叫什么光波炉!通俗些讲,就是电炉子。

网友:
电磁炉的外壳装了电陶炉的心

网友:
这可以比电磁炉卖的贵

网友:
电陶炉,不是电磁炉,两回事。

网友:
这种电陶炉好像比较费电跟加热不及电磁炉快!

网友:
总觉得像是九几年暖炉改进版,只是把弹簧电热丝换成非标准件波形结构,不过可以当CREE陶瓷贴片3535和5050一7070回流拆焊台。

网友:
准确的讲叫电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叫什么光波炉!通俗些讲,就是电炉子。

电驴是指电动车吧?

网友:
这叫电陶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