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写入速度达到多少兆的U盘需要改善散热?

楼主(2020-06-22):
以3267为例,买过好多diy的,写入60-80。装进金属壳里,跑圈或者连续写入的时候,捏着外壳感觉还是挺烫手。
但是看了坛子里好多拆的品牌U盘,写入也差不多这个速度。单基本都是塑料壳的。是不是这等级的都不需要金属壳散热,塑料壳就足够了?

网友A:
其实U盘配啥样儿的外壳,更多是看主观意向。
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速度超过多少就用金属壳。

就算都是写入100M/s,不同主控不同闪存,发热也有区别。
而且还要看使用场景,写入200M/s的U盘,长时间大量写入肯定热,但如果每次用只写入1,2G文件,还没等热起来就拔了,那这时候,用塑料外壳也无妨。

so……综合评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U盘配啥样儿的外壳,更多是看主观意向。
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速度超过多少就用金属壳。

西装大佬每次都是醍醐灌顶般的解惑回复啊。

网友B:
跟速度没关系,2258写入10m的时候也烫死人,闪迪cruzer blade作为一个2.0盘都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速度没关系,2258写入10m的时候也烫死人,闪迪cruzer blade作为一个2.0盘都烫手 ...

那3267ae这类型的,需不需要上金属外壳啊?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C:
3267AE发热还行不算大,塑料壳也能用,当然想换成金属的更好,塑料 金属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67AE发热还行不算大,塑料壳也能用,当然想换成金属的更好,塑料 金属无所谓的 ...

谢小唐大佬。就是问下有经验的,能塑料壳就塑料壳了,毕竟塑料壳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3267ae这类型的,需不需要上金属外壳啊?求大佬解答一下

完全没必要,如果是3280,3281和3350就有必要,别的慧荣U盘主控暂时还没发现需要特意用金属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必要,如果是3280,3281和3350就有必要,别的慧荣U盘主控暂时还没发现需要特意用金属壳的 ...

3350发热我见识过,手里没有3281,我一直以为3267和3281差不多,3281发热也挺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350发热我见识过,手里没有3281,我一直以为3267和3281差不多,3281发热也挺猛啊? ...

3281发热量一般,远低于3350,跑圈温度也就60多,3350那些是能上9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