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正常使用中无制冷维修请教

楼主(2020-06-22):
先看图

忘了一条信息:冰箱是亲友的,前段时间也出了同样的问题,20块钱换了个什么(具体是什么不知道,估计不是电容就是PTC),才正常了几天又出现不制冷。通电但无制冷,开门有灯光,温度调到不同位置也不制冷。
启动电容测出只有2UF,PTC常温下测得阻值23欧,压缩机三个接线端子阻值17,18欧,电压220V左右。
通电20分钟压缩机有温升,手摸压缩机有轻微振动。
图中补偿加热器和保护器不知道位置在哪没法测到,但考虑到有电压进入压缩机,保护器应该正常。
按网上的方法用木头敲压缩机也没成功。
请网友指点,小问题就修,贵了就让收破烂的拉走。

网友:
去年,我把冰箱断电,清理一下冰,再通电就不制冷了。问了修冰箱的,基本上确定是管子漏了,哪里漏不知道。最后重买了一个。

网友A:
压缩机有振动温升,说明压缩机已经启动,不制冷就是制冷剂漏掉了。

网友:
整机工作应该正常,制冷剂没了,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有感觉制冷效果逐步下降的,一般填充制冷剂就行了,如果是突然就不制冷了,有可能哪里漏了,维修价值就不算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有振动温升,说明压缩机已经启动,不制冷就是制冷剂漏掉了。

我感觉是卡机了,没感觉出运转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罗,容量降一半也差不多坏了

网友:
如果楼主确定压缩机是没有正常启动但有振动的话极大可能是启动电容容量减少导致压缩机没法启动。

网友:
坏件换了再说。我家前两天也故障了,还在观察。另发帖子

网友B:
昨天刚修完邻居家的对开门伊莱克斯,也是突然不制冷,高低压18KG压力保压3天一点没变化,所以估计是脏堵(蒸发器用的铝管,估计时间长了掉粉),加了甲醇运行一个小时候后换过滤器加注冷媒完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修完邻居家的对开门伊莱克斯,也是突然不制冷,高低压18KG压力保压3天一点没变化,所以估计是脏堵( ...

加了甲醇,会对机器管路有腐蚀把,对电机线圈也有,这样修后,用不了多久把?大家觉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有振动温升,说明压缩机已经启动,不制冷就是制冷剂漏掉了。

要是阀片穿了呢

网友:
看上你的测试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