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漏电?电源适配器漏电遇到多起了

楼主(2020-06-22):
电源适配器漏电遇到多起了,被电多次了。有的是直流电,有的是交流电(直流档测不到)。到底是怎么漏的,变压器还是xy电容,我都看到有矛盾的说法,有的又说y电容坏了都不会漏电,有的又说是有y电容才会漏电。比如2年前论坛商家买的5口5v充电头主板,经常就漏电(当时我还想不明白为什么半成品仅差外壳就淘汰了)经常拿金属外壳手机充电被点到,特别是脚是湿的时候

楼主:
我现在直接从插板地线引出一根线,另一头鳄鱼夹夹到充电头USB插口金属上。弱光环境下用地线去碰触USB插口金属可看见微弱电火花,漏电是无疑的。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别忘了人体也可以带静电啊

网友A:
说了这么多是因为你的插线板没有接地线。。。。。。。。。。

网友:
安规电容对地是需要保护接地线的
也许你把火零对调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这么多是因为你的插线板没有接地线。。。。。。。。。。

一般的国标充电头都是2线,哪里需要地线?还有一般电器的12v适配器也是2线。3线的笔记本我也被电过。插排是有地线的我早量过了

网友:
这是高频变压器的寄生电容引起的感应电。各类开关电源多少都有点,不过工艺好的可能PCB布线或者高频变压器绕制方法不一样,引起的电压有高有低。

网友:
扔掉吧不安全不要用

网友(2020-08-05):
你这个才这么低 知足吧
我们店维护的一个打印机 算是大型的打印机(其实也不大 就是京瓷的2010 ) 漏电人体感觉不到 但是打印机没法工作 实在没法了 我用钳表测量了下
电压大约在7到80v 电流就厉害了  有200毫安左右最高230+最低50左右  引起的故障就是 打印机完全不能打印  插上电脑显示未知设备
本来我想给他们换成网络打印用网络卡 老板弄得无线打印共享器 。。。。问题是解决了 就是 不知道赚不赚钱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