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持续更新】,3D打印机饥渴难耐,自制一个795小台钻

楼主(2020-06-22):
最近又比较闲,3D打印机饥渴难耐了,于是感觉可以折腾点啥东西了,小台钻工程应运而生。因为还在设计阶段,所以过多文字就暂时不写了,立贴持续更新,欢迎建议。

进度2020年6月22日
大体框架已出,开始设计细节,材料陆续到货。

主题建模基本完成,因为只看尺寸配合,细节部分没画。

795电机,支架,12V10A电源,B10夹头已到。

这里提个问题,能撑起795电机的话应该选用哪种弹簧呢,目前买了线径0.4和0.6的硬弹簧还没到,不知道行不行,看了下家里1mm的弹簧太硬了不合适。

楼主:
直线轴承到了,现在还在犹豫升降问题,,,,,

楼主:
更新
2020年6月26日

打直线轴承底座支架

稍微敲了敲把直线轴承压进去,纹丝不动

打印小支架

装起来基本就这样,所有配合跟图纸一样,无空隙。

顺便提下,好多人说打印的东西不牢固,可能小看了PLA的硬度,正常用不高温实际上没任何问题
后面的大支架也打好了,基本一个零件都是打印几个小时。

放视频太麻烦就懒得放了。。

目前进度在打印底座,估计再过2小时就打完了。

楼主:
更新
2020年6月27日
主题完成。。。。。。。
起床在弄线。

楼主:
最后更新,目前已全部完工,可能后续会有细微调整

大电流接触开关,接常开端,钻头压下通电,松开钻头归位断电

因为PLA材料打印大件太长的话会有弹性,所有件都只用40%填充,刚好前面有买光轴2根10CM给我发成2根1M的,可以利用,改了下设计图,在箭头地方各插一根光轴进去,这样不管怎么按,底座跟支架都不会回弹了。

钻了俩PCB,1MM钻头,效果不错,不跑偏,同心度也挺好。

楼主:
进度2020年6月23日
今天一早拆快递,,,,懵逼了,拍的10CM发了1M两根。。。。。。看来一会得去切了

图稍微改了下,准备用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
我有齿条无需考虑弹簧问题。

网友:
打印的刚度够么

楼主:
够了,又不钻钢板

网友:
相信我,做完你就扔,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钻头就那么长,你这个行程足够了。

网友A:
铝合金都嫌软,你用3D打印机架?难道是金属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都嫌软,你用3D打印机架?难道是金属打印机

。。。。。20cm高的迷你台钻用来钻钢板咩!!!!!钻钻塑料和PCB需要多大刚性额

网友B:
ABS PLA放没多久就脆了,弄个铝合金省事点

网友:
同样有3D打印机,同样想做迷你台钻,期待楼主的结果,务必要继续更新啊!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做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做金属的?

用的不多,就钻钻PCB,先用用看,以后用的多就做铝合金的

网友:
羡慕有3D打印机的人啊

网友D:
我已经模仿了一个,刚打印完就做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模仿了一个,刚打印完就做不下去了

钻头升降也是杠杆么??为啥做不下去了,,,哈哈哈

网友E:
成本太高,直接搞显微镜架子改装,钢性好,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太高,直接搞显微镜架子改装,钢性好,精度高

显微镜架子怎么搜关键词呢,TB我看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S PLA放没多久就脆了,弄个铝合金省事点

不担心,I3上就是用的打印件,几年了没见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