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垃圾桶边上的开关电源,还是打开的

楼主(2020-06-22):
垃圾桶边上发现一个400W12V33A开关电源,壳子还是开的,都拆好机了,拍两张图给大家看看!以咱这看过福尔摩斯探案集下部小说的专业脑瓜来分析一下情况!初步分析应该是负载能力不足被扔啦!因为发现保险丝没坏,滤波电容一个鼓包另一个高温,为啥说另一个高温呢?请大家分析分析!我感觉吧!把初级滤波换了八成能好!

网友A:
昨天我扔的,后悔了,今天去看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扔的,后悔了,今天去看没了

那不对!不是一个事儿!你昨天扔的,我上午去一次了还没有呢,下午去才有的!!

网友:
做工马马虎虎!!

网友B:
爱翻垃圾筒垃圾堆是病,得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翻垃圾筒垃圾堆是病,得治!

是滴是滴!尤其是那种瘦高的大垃圾桶,弄不好容易掉进去!现在我这颈椎还有点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对!不是一个事儿!你昨天扔的,我上午去一次了还没有呢,下午去才有的!! ...

是他扔的,上午我捡走了,拆开壳子发现不会修,下午又放回去了,留给会修的人

网友C:
7500芯片可以改可调,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00芯片可以改可调,不错呀

我最喜欢7500或者494了,这个本身就是恒流的,可以改一下电压和电流充电瓶用

网友D:
这病是得治,,
昨天周末在垃圾筒捡到一屏破了的显示器,,
回家拆了里面的线路板后又扔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病是得治,,
昨天周末在垃圾筒捡到一屏破了的显示器,,
回家拆了里面的线路板后又扔回去了:swea ...

应该随身携带一套改锥,现场拆开拿回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滴是滴!尤其是那种瘦高的大垃圾桶,弄不好容易掉进去!现在我这颈椎还有点疼呢!! ...

我这边小区里的垃圾桶突然一夜之间全部取消了,现在变成了几个垃圾集中收置点,每天固定时间点开放,还要分类投放,非常的不方便,也没垃圾可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小区里的垃圾桶突然一夜之间全部取消了,现在变成了几个垃圾集中收置点,每天固定时间点开放,还要 ...

节省了公家的人力财力物力,消耗了咱们的人力财力物力时间脑力动手能力

网友F:
谢谢分享。。。。。运气不错,捡到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运气不错,捡到宝了。。。。。。

铝壳子可以用来养蛐蛐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铝壳子可以用来养蛐蛐嘛!

天啊。。。。。这是我最不愿听到的事情!你可以说卖给大妈,或者折腾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啊。。。。。这是我最不愿听到的事情!你可以说卖给大妈,或者折腾可调。。。。。。 ...

我也没有你们那种高超的手段啊!我觉得背面的散热格栅能够很好的阻断蛐蛐同时又可以使蛐蛐的声音散发出来,我这手艺只能搞几个彩灯增加点气氛,其他的我可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扔的,后悔了,今天去看没了

其实我更悲惨,要去捡机箱铁壳电源被垃圾佬突然抢走,导致我摔自行车。以后得找根廉价钓鱼竿,弄一个钕铁硼强磁钓鱼头直接钓走机箱电源。

网友:
看起来明显的鼓了,上电试试看看行不行啊,我之前有一个就是输入电容鼓包,买了一个换上就有输出了

网友:
你身边肯定有潜伏的坛友、当然,是没动手能力的呢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