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解sm2258xt 搭配29f48b2alcmg2储存芯片 开卡失败!

楼主(2020-06-22):
2258xt 搭配29f48b2alcmg2储存芯片 开卡失败!
本人用SM2258XT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 软件开卡 软件识别存储芯片为Intel,256Gbit,PF29F32B2ALCMG2(L06B)(SM2258XT) 和 Intel,384Gbit,PF29F32B2ALCMG2(L06B_B0KB)(SM2258XT) 还有 Intel,384Gbit,PF29F48B2ALCTG2

用Intel,384Gbit,PF29F32B2ALCMG2(L06B_B0KB)(SM2258XT) 开卡为60G    用 Intel,384Gbit,PF29F48B2ALCTG2 开卡报错

那位大神 能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首先丝印乱打的,晶圆真实型号:PF29F32B2ALCMG2   intel 3D MLC,可切换到B0KB TLC模式,容量增多一半。

tsop在58xt上,闪存频率只能开100Mhz,这点设置是没错的。

如果开L06B MLC模式,坏块不多的情况下,可以指定90G开,问题不大,如果不指定90G,默认会只开60G。

开TLC模式可开120G或128G。

出check isp mode fail,重新插拔看是否能出盘,不出盘的话,再指定ce开,看哪颗有问题。

楼主:
开TLC模式可开120G或128G   是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TLC模式可开120G或128G   是怎么操作呢?

看这里看这里

楼主:
哦  谢谢! 我试过了  看来只能当60G来用了!

这个ssd 太垃圾了

网友(2020-11-21):
2楼说得很好,成功了

网友A(2021-01-18):
楼主我刚搜索半天,发现你拍照图片跟我手上这块是一样的,能麻烦您把你开这个硬盘的软件固件发我一份吗?我现在此快硬盘无法访问的F盘,右下角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如还能抢救一番,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刚搜索半天,发现你拍照图片跟我手上这块是一样的,能麻烦您把你开这个硬盘的软件固件发我一份吗?我 ...

百度找Q0914B版本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找Q0914B版本就可以

好嘞我试试

网友(2021-07-14):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我试过了  看来只能当60G来用了!

这个ssd 太垃圾了

我90G开不了,但MLC模式80G  100%行的

网友:
bok,容量自动,频率100,tsop选1,勾上ce,去掉by,选1选2,自己自摸,我不是来教技术的

网友(2022-03-03):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22-04-22):
楼主,我用用Intel,384Gbit,PF29F32B2ALCMG2(L06B_B0KB)(SM2258XT) 开卡开出了111G,跟你一模一样的卡。照片跟你发的完全一样的。

网友(2022-12-05):
我的240G只能开出160G

网友(2023-02-28):
准备下载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2023-11-21):
tsop的频率最好设定为100